询问西门子冗余无扰动时间

楼主(2006-11-16):
询问S7400的414H硬冗余无扰动切换时间?412或S7300的315软冗余切换时间呢?

有前辈知道么?恳请赐教,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A:
去西门子网站下载硬件选型手册,里面就有400h的切换时间,你不能查么?

软冗余的手册在西门子的网上课堂里面也有,你去下载了看看不行吗?

网友B:
好像是<100ms

网友C:
S7-400H, 真正的冗余,<100ms(含网络切换时间)
软件冗余(采用普通型的CPU), 秒级(仅CPU切换时间)。

楼主:
谢谢113,我刚接触不久,这么多资料真不知道从哪看起,谢谢!!

楼主:
也谢谢一大幅度,这就去看:)

网友D:
看看硬件手册吧,这些东西都在书上

网友E(2008-11-12):
学习啊,不过一般情况下,400H硬冗余应该没有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