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ogix5550软件MSG指令问题

楼主(2006-11-16):
求助MSG指令中,路径如何设置?

网友A:
  1.如果从串口发出,目标地址后的连接路径后输2。

  2.如果是其他网络连接路径则通过路径段来设置,每个路径段是从一个模块到另一个模块。路径段包含X,Y;其中的含义:

  X:从模块退出的端口型号
     0:从KT卡的DH+端口;1:从任意1756模块的背板;2:从1756-L1的DF1端口,从KTC卡或1756-CNB模块的CONTROLNET端口,从1756-ENET模块的以太网,从1756-DHRIO模块通道DH+端口;3:从1756-DHRIO通道的DH+端口。

  Y:将要进入的模块的地址
     CONTROLBUS BACKPLANE模式则是槽号;DF1网络则是站地址;CONTROLNET网络则是节点号;DH+网络则是节点号;
以太网则是IP地址。

X和Y之间的“,”是分隔路径段的起始点和结束点。如果有多个路径段,用“,”把路径段分开即可。

网友A:
  如果还有疑问,请加QQ:87905527。

网友B:
顶一下就走

网友C(2008-04-22):
对:cq_hsk关于  1.如果从串口发出,目标地址后的连接路径后输2。

  2.如果是其他网络连接路径则通过路径段来设置,每个路径段是从一个模块到另一个模块。路径段包含X,Y;其中的含义:

  X:从模块退出的端口型号
     0:从KT卡的DH+端口;1:从任意1756模块的背板;2:从1756-L1的DF1端口,从KTC卡或1756-CNB模块的CONTROLNET端口,从1756-ENET模块的以太网,从1756-DHRIO模块通道DH+端口;3:从1756-DHRIO通道的DH+端口。

  Y:将要进入的模块的地址
     CONTROLBUS BACKPLANE模式则是槽号;DF1网络则是站地址;CONTROLNET网络则是节点号;DH+网络则是节点号;
以太网则是IP地址。

X和Y之间的“,”是分隔路径段的起始点和结束点。如果有多个路径段,用“,”把路径段分开即可。

内容的回复:

正解

网友D:
学习了,高手阿,呵呵呵

网友E:
学习了,虽然暂时用不到

网友F:
学习了,但是没有明白啊

网友G:
还是不够详细 系统说明一下贝 谢谢

网友F(2008-06-04):
还是没有看懂啊,具体怎么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