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芯网线做220v控制回路

楼主(2006-11-16):
用8芯网线做220v控制回路。如果8条线全用到。控制8个中间继电器可以吗。长度不限

网友A:
网线一般不能用做强电控制,里面的线芯绝缘不能承受220V的。。

楼主:
一般是的,我又使用过24v。100多米。但没有使用过220v,

网友B:
只能控制7只中间继电器吧?还有,要是用低电压时,线的长度是有限制的哦

网友C:
24V 我用电话电缆做过

网友D:
36v 我用电话电缆做已用了4年

网友E:
220V好象不行吧,没试过,用过的讲一下

网友F:
长见识了

楼主:
我使用过220v,但线不长。

网友G:
我用过,也是很短的一点,从控制箱联到箱门的开关上,用了几年,没什么问题,其实我心里也没底,蛮担心的.呵呵.

网友H:
绝缘是个问题!安全第一呀!

楼主:
就是因为没有底,担心那一天烧了

网友I:
没试过,但不行吧……

网友J:
220V应该不行,没试过

网友K:
220V应该不行.不安全!

网友L:
绝缘层的耐压是个问题!

网友M:
电流是关键呀,大哥

网友N:
没有问题,那年我们做药厂超净厂房控制,甲方把我们多余的网线去接调节阀控制电路没有出现问题,平常的扁平电缆耐压是250V1A。

网友O:
还要考虑电流发热问题!

网友P:
电压能承受吗/
电流大了不发热?

网友Q:
不可以! 耐压不是额定工作电压。

网友R:
工业控制,不同与儿戏,安全,可靠,稳定是先决条件.寻章办事是原则.

网友S:
同意毕庆民,电器材料不能乱用,安全问题!

网友T:
绝缘强度不够的

网友U:
最好不要这样用了,我以前有兄弟用两根电话线并起来作照明线,差点没把楼点着。

网友V:
 电流是关键,绝缘层的耐压没问题。

网友W:
最好不要这样玩,一电流大,短路很容易起火造成大事!!
安全保证的前提下在节省材料!!

网友X:
学习学习,好象不能用来控制.

网友Y(2006-12-17):
我到是用过,20米左右,可是用了二天就更换了,当时是没有线了。同意毕工,安全第一啊。

网友Z:
安全第一!

楼主(2007-04-16):
网线使用控制变频器控制端子觉得很实用

网友AA:
有些事不是行不行的事而是安全不安全的事

网友AB:
搞电的,安全第一,不要做没把握的事,要知道,出了事,你要负责的

网友AC:
暂时用下可以,只能临时的,但绝不是长久之际,工业控制,安全第一,稳定每二,我个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