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
关于和利时MACSV系统

楼主(2006-11-16):
请问:和利时MACSV系统在交换机或主控站断电一端时间后,再开启,由工程师站ping 主控站,网络连接不通,将主控站MCU拔出机笼再插入则通讯正常,是何原因?
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由工程师站或操作员站查阅历史数据,运行缓慢,切换服务器后运行正常,是何原因???请赐教。

网友A:
没设掉电保护?

楼主:
设了掉电保护,MCU程序运行正常,运行灯也亮,只是操作员站合工程师站以及服务器与MCU通讯不上。

楼主:
请问:和利时MACSV系统在交换机或主控站断电一端时间后,再开启,由工程师站ping 主控站,网络连接不通,将主控站MCU拔出机笼再插入则通讯正常,是何原因?
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由工程师站或操作员站查阅历史数据,运行缓慢,切换服务器后运行正常,是何原因???请赐教。
咋没有高手???郁闷

网友B:
这个应该问和利时的研发人员,如果是他们设计的系统应该能给你满意的答复的.你用了他们的系统,哪和利时就又义务帮你解决问题的.

网友C(2007-05-15):
呵呵!是工业以太网协议的问题,你是单机版吧,主控和服务器是用UDP传输的,网络被占用会ping不通的!切一下主控就可以的

网友D(2007-12-12):
我们也出现过类似的事,后来用每个站上都装了2个主控

楼主:
本来就是两个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