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问西门子的STEP7是不是有一个KEY的

楼主(2006-11-16):
最近新买了西门子S7-300的PLC和西门子公司配套的触摸屏
送的软件是:STEP7 版本5.4的;还有WinCC flexible
请问西门子的STEP7 是不是有一个KEY的(如果没有KEY会有什么影响吗),还有西门子的触摸屏有没有专门的组态软件与触摸屏直接配套的,例如我之前用的OMRON公司的NS-Designer和触摸屏NS10就是配套的

网友A:
STEP7软件有一个授权,如果没有这个授权软件用不了。
触摸屏软件PROTOOL好像就可以吧!

网友B:
如果没有授权,你可以使用14天,西门子的触摸屏软件为WinCC flexible,Protool

网友C:
能用,怎么用不了,经常保存就行。

网友D:
西门子的STEP7软件如果没有相应的授权,在每次打开STEP7编程软件及编辑器时,会弹出寻找授权对话框,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B:
以上同意能用的观点只适用于Step7 5.2或低于5.2的版本,从5.3开始如果没有授权系统自动安装14天紧急授权,14天后必须安装授权,否则无法打开软件。

网友E:
真先进啊,都用5.4了,我门才开始5.3

网友F:
去网上看看,应该有授权的,不过5.4 就不知道了

网友G:
如果找不到,只能花点钞票去供应商那里去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