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PLC维修之-PWR灯闪亮

楼主(2006-11-16):
一 FX1N-24MT PLC,当前故障现象是:PWR指示灯闪亮,I/O指示灯及PLC上其他指示灯均无一点亮,假若让你进行现场维修,你首先会认为故障点在哪?

楼主:
没有人回复,:( 是不是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哦,。。

网友A:
未接触过PLC的维修,所以我会先查进线电源。
算顶一下吧,期待结果。

网友B:
不一定;有些是I/O板的故障;

网友C:
看手册,小吴长进不小哦

网友D:
把I/O线拆了,看看呢

楼主:
I/O线拆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E(2006-12-18):
PWR指示灯闪亮是程序有问题,如果能通信的话,把程序读出来,保存起来,然后再清除PLC内存,一般这样PWR指示灯就不会再闪亮了,再把刚才保存的程序写进去,就OK了。如果还不行的话,可以再登临到寄存器查看D8000的值,如果是200的话,编写一段程序把D8000的值改为300或者更多,再运行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有异同的话,欢迎交流.13560617739.

网友F:
电压不足吗?
期待中。。。。

网友F:
 PWR指示灯闪亮PLC外接模块太多而自身的电源容量不足呢?

楼主:
最先也怀疑是电量不足或者程序的问题,经一一排除后,问题点是楼上“to jery”所说的24V短路。。

楼主(2009-12-17):
回帖无积分,顶帖非灌水。

网友G:
电源问题,plc电源有问题

网友H:
电池电压低或者程序有问题

网友H:
多半电池电压低在加上停电,造成程序丢失。更换电池重新编写程序即可。有程序备份更好。

网友I:
外围或内部电源短路,太肯定电源板是好的,灯闪是因数电源检测到过流保护了所以出现一闪一闪的。

-----------------------------------------------

PLC 视频教程。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