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士触摸屏输入数值画面制作

楼主(2006-11-16):
我要制作温度显示画面和温度设定画面,显示温度可以是实际的温度,但输入温度却怎么也制作不出来。我用数值显示器。显示功能是输入目标,内存用的是PLC的数据寄存器DT的地址。但就是按下触摸屏没反应。请熟悉富士POD的专家帮忙解答一下,在此感谢了

网友A:
有用过富士触摸屏的吗?

楼主:
我已查到资料了,需要作一个弹出键盘,也就是作一个隐藏开关和多功能覆盖层,然后输入PLC地址即可

网友B:
你好!你可以使用富士软件所提供的“向导“功能,里面有制作数值输入键盘的选项,直接选择就是了!具体如下:
1:在"Part(部件)"菜单的最后一项选择"Wizard(向导)"
2:选择“Keypad(键盘)“
3:点击“ok"
4:然后就可以跟着向导一步步坐下去就是了

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和我联系:danliren2423@163.com

网友C(2016-07-11):
是的,要制作一个隐形覆盖画面,输入数值的时候会显示输入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