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T调速器的故障

楼主(2006-11-16):
一台CT Mentor 直流调速器今天在运行中突然停机,面板显示FdL故障,复位再起动还是同样地故障,查说明书是励磁欠磁,检查电机励磁绕组直流电阻正常,调速器输入电压正常
,检查励磁ON OFF 开关L11 L12闭合正常。想把励磁控制关掉,用外部电压给电机提供励磁电流,在菜单6.13里 把b1(励磁ON)改为b0(励磁OFF),启动调速器,故障依旧。请教各位,是什么愿因呢?

网友A:
励磁检测电路故障。

网友B(2008-04-10):
调速器硬件故障或控制电路故障.

网友C:
引用一下你的话

"用外部电压给电机提供励磁电流,在菜单6.13里 把b1(励磁ON)改为b0(励磁OFF),启动调速器,故障依旧。请教各位,是什么愿因呢?"

在这种方式下的话,你把10.29=1把取消励磁的功能加载进来,再试下,看电机能不能跑起来,

如果可以跑起来的话,再试一下,把10.29=0,再来开一下,看是否是还会报FDL的故障

还有,你的Mentorii是多大的呢,电机励磁电流是多大呢,因为有时候,电机励磁电流很小的话,驱动器检测不到的话,也是会报FDL的故障的!

网友C:
不过也有可能是主板坏啦

,可能其检测不到励磁电流的输出

,但实际驱动器上是有输出的,

如果还有需要的话,可以和我们公司联系,我们公司主要是Mentorii

的代理及维修

上海新时达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021-54262641/2

网友D:
我有一块Mentor ii 好的主板谁要?

网友E(2009-07-28):
对:kangzhong 关于我有一块Mentor ii 好的主板谁要?
内容的回复:

我要Mentor ii 好的主板QQ1095213441

网友F:
qq:176543390老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