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电气转接头

楼主(2006-11-16):
我是做仪表销售的,给一客户刚销售了数台压力开关(E+H的PTP31型号PTP31-A1B13S1AE1A),此型号压力开关E+H在国内卖的不多,是较不常见的PNP输出形式。
其输出应为有源节点,为防止回路里窜进高电平,打坏输出口或者PLC模块,按客户要求配备继电器-继电器型号菲尼克斯PLC-RSC-24DC/21(压力开关为2PNP输出,故每个开关配了2个继电器)。另业主所用SIENMENS DCS 的型号为
6ES7321-1FH00-0AA0
现有一棘手问题,PTP31开关需配一电气转接头才可以能够进行接线和正常调试,但不知道配何种形式的转接头合适,国内是否有买,E+H代表处也不能给予准确指引,请教各位资深仪表老师,急切!我邮箱huiwei88@tom.com,有愿意帮助我的可以在给您发去具体产品的电子样本和手册,给您再提供进一步的准确信息。
多谢!!

网友A:
我看不懂这条:“PTP31开关需配一电气转接头才可以能够进行接线和正常调试”

进行接线 ? 你得意思是 PTP31供应来得时候 没有基本接线插头 而且办事处也无法提供这个插头?

楼主:
是的,基本配置里没有,办事处可以定原产的,但时间上和价格上目前都不允许了,您如果愿意提供帮助请给我发邮件,我把电子样本给您mail过去您就明白了!

网友B:
可能是通用4芯插头,插上去后引出接线就,你把电子样本发我看下,tiger.stone@163.com

网友A:
下面引用由史伟在 2006-11-17 9:27:00 发表的内容:
  是的,基本配置里没有,办事处可以定原产的,但时间上和价格上目前都不允许了,您如果愿意提供帮助请给我发…
--------------------------------------------------------------------------------------------
呵呵 E+H的样本我很全 ,就不用发了
只是对导致你现在这种境界的人的做法感觉不可理解,给你供货的公司不负责,一般我们在用户订购前都会说明 : 如果是备品备件--原来有插头就不用订,如果是新项目必须订插头的,不然怎么用啊,不是害你吗?

网友A:
              Basic model
                Ceraphant T  PTP31
                Approval:
             A  Non-hazardous area
                Electrical Connection:
             1  Plug M12, IP66
                Power Supply; Output:
             B  12-30VDC; 2x PNP switch 4-wire
                Display:
             1  Digital
                Sensor Range; Sensor Overload Limit:
            3S  0...40bar/4000kPa/600psi gauge; kPa/2400psi
                Calibration; Unit:
             1  Sensor range; bar
                Process Connection:
            AE  Thread ISO228 G1/2, 316L
                Seal; Fill Fluid:
             1  FKM Viton; Mineral oil
                Additional Option:
             A  Basic version
                Total price
如果实在弄不到插头 建议你直接拆仪表接线, 但是后果比较严重

网友B:
是啊,拆了的话防护等级什么全没了,而且很难看,同意楼上的找E+H去豁命,哈哈,玩笑,这样的供应商以后少打交道。为了降低价格,让你接受,把一些该列的配置全部取消。

网友A:
不是防护等级的问题,是保修的问题,拆了知道了就不保了

网友C(2010-01-21):
菲尼克斯西北区核心分销商 西安研创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 党文祥 029-88344519分机815 QQ:59213737 现货价优!非诚勿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