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离心风机选配电机问题?

楼主(2006-11-17):
厂里购买了套15KW 5.6号的风机,但压力不够,到风机厂要求换个6.3号的风机,那个技术员计算了一下说15KW电机配6.3号风机很勉强,但实际运行电流还没到30A,这个是怎样计算的呢?

网友A:
那个技术员说的没错。
根据风机定律,当直径改变后,风机的流量Q、风压P、功率N都将随之改变。其关系如下:
i=D/D1------直径比
Q/Q1=i^3----流量比
P/P1=i^2----风压比
N/N1=i^5----功率比

网友B:
to:yjig
您好!我对风机这方面比较感兴趣,但水平有限了解不深,很多书籍也讲的很深奥,不大看得懂!您能讲得更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C:
详细一点就好了!!!

网友A:
有关风机的内容很多,不可能全部都说,你要哪部分的?

网友B:
to:yjig 您好!我想了解风机的风压如何计算?我现在就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空间的长度为5m,风机装在2.5m的地方,空气为循环方式现在选5hp的风机,要求风的流量为12m/s那我应该选多大风压的,烦请赐教不胜感激!(下面附图)

网友A:
首先向你说明,本人并非是暖通专业设计师,仅仅是企业内一名普通的设备管理人员,对有关暖通方面的知识也只能是略通一点,如说的不对,请谅解。
你的图纸缺少有关数据,无法计算所需风压。需要提供管道的直径,需提供准确的管道全长,需提供管道材料(计算磨擦系数用),需提供管道的形状(圆管?方管?),需提供管道的弯曲半径,需提供散流口(及吸风口)的面积及数量?需提供散流口(及吸风口)内部的结构与密度。根据以上数据,可查阅相关技术资料,得出所需的风压损失,最后再乘以余量系数,其结果就是所需的风机风压。

网友B:
to:yjig
您好!我想要得是大概的计算公式!不需要这么精细,您对这个方面比较了解,考虑比较精细全面!而我要的比较大概!比如您讲的 P/P1=i^2----风压比 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A: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当风机的直径改变后(其余的都不变),风机的风压比与直径比的平方成正比。
如改变前的直径是400MM,风压是80MM水柱。
当直径改成800MM,那么改变后的风压就是:
80*[(800/400)(800/400)]=320MM水柱

网友B:
to:yjig
您好!您能介绍本关于这方面您觉得讲得比较好的书给我吗?谢谢!

网友A:
不好意思,我的书是老版本,可能现在已买不到了,不过,只要书的名称包含风机,其内容都差不多,都可参考代替。
工业厂方通风技术---天津科技出版社---85年版
通风机的使用与维修---机械工业出版社---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