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伺服器维修

楼主(2006-11-17):
小弟现在手上有一台欧姆龙伺服器显示位置错误,有那位高手能帮小弟出出主意,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武汉市中江科技有限公司介绍
武汉市中江科技有限公司是位于武汉•中国光谷的一家以光机电产品开发为主的高技术公司。公司集聚了以光机电产品开发、工业元件的维修、和工厂技术服务为主的电气设计工程师,机械设计工程师,软件设计工程师。具有较强的技术实力。公司主要开经营业务如下:
1, 技术服务类:
1),维修:维修各种工业元件,机电设备,检测设备,数控机床,加工中心,电控柜,电梯,
自动化生产线及其设备;
芯片级维修主要工业元件有:变频器;直流调速器;伺服驱动器;软启动器;各
种电源模块;工业控制模块;PLC模块及其板卡;DCS板卡;卡件;各种电路板;
各种仪器仪表;工业用显示器;各种电机。
2),技术服务:
1),提供PLC编程服务;
2),计算机软件编程服务;
3),光电系统技术咨询服务;
4),自动控制系统设计咨询服务;
5),设计制作测长、测角系统,电机驱动系统以及相关的测控系统;
2, 承接工程类:
1),电视监控及其防盗报警工程;
2),恒压供水工程;
3),锅炉变频改造工程;
4),低压配电工程。
3, 提供产品:
1),特种规格电源,DC-DC模块;
2),各种规格的旋转变压器、自整角机、感应同步器的激磁电源;
3),满足各种精度和分辨率的旋转变压器,自整角机,感应同步器的数字转换模块;
4),光栅计数模块,光栅细分模块,数显表;
5),满足各种精度、分辨率、各种量程的液位计;
6),直流伺服驱动器及线性功率放大器;
营销商品:
经销各种变频器,直流调速器,伺服驱动器,低压电器,液位检测传感器。
公司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699号
联系人:戴经理
联系电话: 027-63005490,027-51778300,13507190150
传真:027-51778300;E-MAIL:whzjkj@163.com
网址:http://www.whzjkj.com
深圳办事处地址:深圳市罗湖区黄贝岭上村92栋301室
业务联系电话:13723441616
北京办事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路太阳宫村41号
业务联系电话:13701124443,010-64288643

网友B(2010-08-27):
最近接到一台安川CACR-SR15BE12G-E,启动跳过流,检测发现模块坏拉。换上模块去试机,低速度回原点时可以,高速启动就跳A40过电压,低速能运行应该模块是没问题才对,驱动电路都是在模块里面的,刹车模块也正常,再生电阻也是好的。有那位师父可以帮我分析下大概原因会造成过电压。谢谢

网友C:
欧姆龙伺服和安川的一样不?

网友D:
可以发到我这里来维修哦,呵呵北京海盟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石红玉
公司电话:010-51945788
手机:137 1838 3844
传真:010-51945788-90
联系人邮箱:himoon_shy@126.com
公司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杨庄路110号华信大厦1009室 邮编:100043
公司网址:http://www.himoon.com.cn
QQ:1134130563 MSN:liyao0528@126.com

网友E:
找我就可以的,呵呵。1580163957

网友F:
系统初始化可以解决此类问题。你不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