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和打印机通信程序,帮忙改正

楼主(2006-11-17):
LD     M1000
OUT    M1161
LD     M1002
MOV    H87 D1120
SET    M1120
MOV    K100 D1129
LD     X0
PLS    M0
LDP    M0
MOV    H0D3A D500
ASCI   D500 D110 K4
SET    M1122
LD     X1
RS     D110 K4 D200 K0
END
现在我就是发送了回车和冒号给打印机,回车是打印控制命令.X0和X1分别做打印准备信号和打印启动信号的.打印机DIP设置和PLC程序里设置一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论坛里的高手帮忙!!!!

网友A:
楼主好,您的问题已经email回复了,并且范例程序已经发出。请在完成通讯后来冒个泡啊,谢谢

楼主:
王老师,谢谢你我收到你的邮件了.真的是十分感谢,但是我有点不明白你的程序,你就是把缓冲区清零了,然后发送了数据和控制码,直接就发送了.通信协议不需要设置吗?
还有我已经把程序修改了,而且把232接线全部检查了一遍还是不能带动打印机工作,转换器我现在换成了西门子的转换器了一面是232接口一面是485的.还是不行, 请问你说的用串口软件调试打印机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
你好王老师,我已经直接把打印机连接在电脑上,用软件调试是可以正常打印的,但是通过PLC的485转换之后在连接在打印机就打印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就你以上程序讲,你并没有按照打印机的通讯协议给打印机发送数据,建议先把打印机的通讯协议了解透彻之后再来写这个程序.

以下连接关于三菱FX系列PLC自由通讯的,资料包内有两款不同品牌仪表的协议,你可参考理解通讯协议.

http://s.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5611

我以前见过PLC驱动打印机的例子,写程序的时候,需要和打印机销售商索取详细资料,否则,你就不能正确驱动打印机的.

网友C:
数据线问题,常见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我的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D(2018-04-27):
楼主有没有源程序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