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自力式调节阀的控制

楼主(2006-11-17):
我厂用了一款自力式调节阀,但当阀后不用气时,便不起作用,不能起到控制阀后压力的作用,阀前阀后一样的压力,为什么,谢谢啦!

网友A:
就是这样!我这也这样。原理决定的吧。

网友B:
阀门关闭不严,必然造成上述现象

网友C:
对的,主要原因还是阀门关不严造成的,理论上是应该阀后保持在设定压力,但是实际上往往由于阀门的阀心与阀座很难达到不漏汽,就会造成失去调节作用

网友D:
你们用的什么牌子的阀啊?我现在用的fisher两台,都很好用啊,不过就是前一段时间加装截止阀时,工人和工艺人员疏忽,导致焊渣进入阀内,膜片损坏,导致阀保护不能恢复,现在换了膜片,一切正常

网友D:
不是原理的问题,关闭不严是个原因,你们选型对不对呢?

网友A:
我这SAMSON的,控制阀前压力就是这样的!!!

网友A:
控制阀前压力,为了减压开大阀门,但后面不用气,所以就全开了,阀前后压力一样了!

网友E:
你这个阀门一定是选型有问题,你选型的时候只告诉人家你的下游压力的控制要求了吧,你告诉人家你要用来关断吗?我是Samson上海维修中心的,你可以来电询问。

网友F:
自力式调压阀有减压阀和备压阀2种,选对型了,哪就是阀门问题了

网友E:
自力式阀有好多种,减压阀和过压阀等等,密封等级也不同,有III级,IV级的,要看你到底的问题在哪里,一般99%是选型的时候有问题,自力式阀门使用起来一般都没有问题的。howechan@hotmail.ccom

网友A:
要是控制阀后压力估计就行了!

网友G(2006-12-25):
你使用的自力式阀应该为阀后取压型,当阀后没有压力时,阀门全开,阀前阀后压力一致,无法调节.采用阀前取压试试

网友H(2007-06-15):
现象来看应该是自力式调节阀的内漏造成的。如果阀后不用气时压力缓慢的上升,可以考虑把阀后的放开阀稍微打开一些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