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维修疑问(变频、电容)

楼主(2006-11-17):
最近对一个德国单相电机进行维修,具体型号如下:
变频器,单相220V输入、三相208V输出,2.2KW,/4.2KVA,11A
抽风电机:单相208-230V,11.5-18A,2.6-4.1KW,50-60HZ
测试数据如下:
供电:                                  测试电流        线圈温升
市电220V,50HZ ,两个30uF电容并联          15A            70度
市电220V,50HZ ,一个30uF电容并联          18A            80度
利用变频器200V,60HZ,两个30uF电容并联     25A            100度
市电220V,50HZ ,一个60uF电容并联          8A             40度
没有使用变频器试60HZ一个60uF电容的电流。

楼主:
有如下问题请教各位??
1. 电容在单相电机中除了产生电流、电压的相位差外,还有什么作用呢??
2.使用的电容都是新的,为什么2个30UF电容和1个60UF电容测试的结果差别这么大呢??
3.频率和转速、电流、电压的关系??
4.变频器具有断相保护和电流不平衡保护,为什么我在三相输出重随便接两项,变频器长期工作也不报错误呢??
5.变频器输出的额定电流为11A设定最大电流为20A,在风机启动时最大电流到40A,运行电流25A,变频器为什么不报警呢??

楼主:
好久没有人顶,是不是我问的问题方式不对呢??

网友A:
问题很好啊 可惜我才疏学浅   哪位高人能指点指点阿?顶!!!!!!!!

网友B(2009-09-17):
有一台单相电机电容,分离开关,线圈都很好,就是电流很大哪位高人解答一下

网友C:
我想你应该先了解变频器输出的波形,将会对问题有新的了解

网友D:
问题很好啊 可惜我才疏学浅

网友E:
用变频器带单相电机?

你厉害,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