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雅特(Citect)
关于累计器

楼主(2006-11-17):
如何找到WATCHTIME和UPDATETIME并修改啊.怎么在CITECT.INI里面没有?

网友A:
在关于累计器的帮助中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citect6.1版本的话,在citect explorer的计算机设置上方有一项叫配置文件,你打开那个后就可以直接在里边修改对应参数的值了。比以前任何一个版本都好用。

楼主:
哦,我用的是6.0

网友C(2007-02-25):
这两个参数在6.0里,写出来并不生效。
在参数的表格里填入,就行了。
例如
Accumulator
WatchTime
Accumulator
UpdateTime

网友D:
对,同意楼上的.

网友B(2007-06-02):
对,修改系统根目录下的 citect.ini文件,在里面加上这两个参数就行了。例如:
[Accumulator]
WatchTime=20
UpdateTime=20
修改完后,记得重新启动一次cit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