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阀门执行器里要用到电阻传感器么?

楼主(2006-11-17):
阀门执行器里要用到电阻传感器么?如果会用到,一般是厂家自行设计生产还是外购呢?这种电阻传感器的参数一般是什么呢,如尺寸,输入,输出,工作电源等.
谢谢!
QQ:358400602

网友A:
俺只见过一种意大利产比菲QTC型号和它的第一代智能驱动头阀位传感器用的是电位器传感器工作电源5伏通过变送器电路放大整形输出4-20毫安电流信号

楼主:
谢谢楼上的
国内生产的不用呀?

网友B:
没那么复杂!就是精密电位器,一般是500-1000欧.加5V电压就输出0--5V电压信号,加个R/I转换模块就可以输出4--20Ma电流信号.有问题可以联络我,13387515906,QQ:16205079

网友C:
请教楼上,安宇执行器情况如何?可否介绍一二。关于传感器,现在国内应该都在用精密电位器啊!因为在下就是专门为他们做R/I转换模块,也就是把电阻信号转换为4~20mA,如大家需要可找小弟啊!呵呵!

楼主:
楼上这么说,是否表精密电位器代替电阻传感器呀?

网友C:
精密电位器=电阻传感器,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我朋友都是在这个圈子做的!电阻传感器估计是贵处的俗称或者别称吧!有些人也叫阀位电阻!
mail:newhill9917@hotmail.com
T:021-28081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