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DR减压阀对系统压力的影响

楼主(2006-11-17):
请教各位老师,我有一些系统使用力士乐DR型减压阀,该阀应该只能改变某一支路的压力,但有时在不存在泄油或直接回油的情况下,该阀的故障却影响了整个系统的压力,使系统升不上压,请指教

网友A(2006-12-23):
你是不是选择了溢流阀了?

楼主(2007-01-24):
肯定不是

网友A:
力士乐DR型减压阀我也用过没有发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如不是选择了溢流阀,换一个新的DR型减压阀再试试,如果现象依然存在,那就得考虑其他问题.能不能把你说的那种系统原理图发过来,我给你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