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何为断路器的过载长延时、短路短延时

楼主(2006-11-17):
(无正文)

网友A:
因为过载电流远没有短路电流大,对电路造成的破坏力也没有短路状况严重,加上有些设备可能会有短时过载的情况发生但对生产没什么大的影响,相反如果停机了反而影响更大.所以设计了断路器的过载长延时、短路短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