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I/O SERVER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6-11-17):
各位INTOUCH的高手,大哥.小弟安装了INTOUCH后,再安装I/O SERVER时安装第一个Factorsuite Common Components时老是装不上.提示说this version/service pack level of windows was not tested at the time of release ..please check with your local distributor to find out if it is supported.希望高手指点一下是哪边出问题了,还是我少装了什么东西,.谢谢..小弟油箱shenyoucai0126@126.com   QQ:27505831

网友A:
common component要再inTouch安装前先安装。

网友B:
不是吧,我原来都是先安装INTOUCH,在安装I/O SERVER的.主要应该是你在安装的时候INTOUCH中的机器名和密码要和I/O的一致,否则你安装之后也通讯不上的

网友C(2007-01-21):
I/O Server在哪里,是否是驱动程序?我的软件里找不到,是否不完整

网友D(2007-03-16):
  意思是这个版本的windows操作系统是在这个版本的intouch发布后发布的,intouch并不知道能不能支持它。如果是windows2000不会有问题,点确定就可以了。winXP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