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使用远传电接点压力表与使用压力变送器有什么差别?

楼主(2006-11-17):
(无正文)

网友A:
电接点压力表一般为离散报警信号,而压力变送器一般是4~20mA标准信号;
价格差别比较大.

网友B:
他的工作原理和控制系统组成结果也明显不同。

网友C:
电接点压力表一般用于压力的高低报警

网友D:
电接点压力表是机械式的,表头带指针显示,输出无源开关量信号,也可以输出电压信号,精度较差,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