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温控装置

楼主(2006-11-17):
大家好!我需要控制油温,大约130度之内,要求控制精度在0.1度之内,加热管加温,容积大约6L,内部还需要3L/MIN的泵进行循环,望各位同行能提供一下选用什么控制器和具体方案。谢谢!!!

网友A:
需要3L/MIN的泵进行循环,有难度呀!!~~控制在1度左右还可以有的.

网友B:
控制精度在0.1度,不好解决.

网友C:
只要找一个测温精度比较高的温度传感器,配上任何一个厂家的温控器,把PID参数整定好,就可以实现。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控制油温并不太难。不过加热器的功率别太大,以免过冲。用晶闸管来控制发热管比较好点,接触器效果会差点。

楼主:
谢谢大家,抽空我会联系你们的。

网友E:
控制在0.1度对仪表和传感器要求都比较高,只要控制参数整定好应该可以实现.建议用宇电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