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浆箱操作

楼主(2006-11-17):
流浆箱是纸机的心脏,它的独特作用就是将圆管内的浆流和水流转变成薄而均一的布满纸机全幅的浆流,要求纤维悬浮液不产生絮聚和浆道.流浆箱的结构就是围绕这一作用而设计.因此流浆箱可分为三部分:布浆器,匀浆区,和堰板.衡量流浆箱的好坏可根据定量的均一和稳定,无浆道的纸页,匀度洁净度以及浆网速比控制来判断.
  作为纸机高效运行的关键是:有全幅均一定量和良好的匀度,横幅和纵向定量可通过扫描仪检测出来,通过观察检测出来的曲线就能知道定量均一和稳定.作为维美得的流浆箱是比较先进的,有变形的布浆器和有补偿唇板变形的加热装置,稳定液位的溢流槽.唇板开度既可在现场控制,也可在DCS上精确控制,在操作中,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点会影响定量均一和稳定.

楼主:
1   流浆箱喷出来的浆料是均一和稳定的,如果网上有明显的浆道和跳浆,就会影响定量均一性,有可能唇板挂浆和流浆箱内不洁净,需要我们对流浆箱进行清洗,同时对唇板进行调零,这样才能保证上网时
浆料横幅一致.
2    流浆箱液位波动:维持流浆箱液位稳定是一个重要因素,液位不稳,水线忽长忽短,定量很有规律波动,这时纸机运行不稳定,水线长,会压溃,造成出压榨断纸,水线短,定量小,进干燥水份偏小,收缩强,也会产生断纸.同时定量波动大,真空变化大,网子容易串动,很难保证纸机下常运行,这时可检查流送系统:二段筛压力是否稳定,上浆压头是否稳定.如果二段筛压力变化大,可能筛子里面有气泡,通过调节可消除.如果流送系统比较稳定,可适当调节仪表PID参数,也能使流浆箱液位曲线保持平直.作为气垫式流浆箱,它能消除由于压力筛翼片,管道共振运动引起的脉冲.如果液位变化非常大,有可能液位变送器有问题,需找人进行处理.操作工应注意到,如果流浆箱液位低,达不到设定的液位,有可能一段筛堵了.
3     稀释水调节;

网友A:
很好的文章

网友B:
流浆箱的选型和车速有何关系?

楼主:
一般纸机横幅定量通过唇板微调来调节,如果调节不当,容易产生唇板变形,维美得纸机底层流浆箱是通稀释来调节横幅定量,调节范围能达到10克左右,通过调节稀释水流量和压差来达到理想横幅定量,一般稀释水率为12-17%,当车速高时,稀释水比率应小一点.压差调节一般为120KPA,在调节过程中,稀释水阀与定量曲线应一对一,如果错位,调节就会混乱难以达到定量均一效果.
   4:边流;面层和芯层流浆箱有边流调节,以补偿两边定量小,匀度不好.如果调节不好,两边定量大,水线长,含水量高,粘毛布易断纸,如果定量小,特别是面层,会产生露底现象,出等外品.
   另一方面,纸张各种物理性能跟匀度有很大关系,匀度不好,不仅影响了纸张的物理性能,也影响了外观,最终影响成纸的使用,而流浆箱的操作条件变化是匀度好坏的关键,流浆箱唇板开度,浆网速比,着网点是影响匀度的几个重要因素:
   1唇板开度;唇板开度大,流浆箱内浆料浓度低,纤维需絮聚时间长,当浆料在网上成形时,容易形成纤维分布均一,成形良好的纸页,整个纸页分布着细小的絮凝块,当然,流浆箱内浆料浓度不能太低,超过网案处理水量的能力,同时随着唇板和流量的增加,流浆箱出中浆流稳定性降低,结果易产生浆道,恶化匀度,小线加长,进入压榨含水量高,容易断纸,影响纸机的运行稳定性,另一方面保留率和层间结合力下降,目前维美得纸机的浓度一般为:面层0.25%芯层0.5%底层0.65%
   2浆网速比;浆网速比不仅影响纸的匀度,而且对纸张的强度贡献也大,为了得到良好的成形和高物理指标特性,一般要求浆网速比略大于或小于1,作为三层抄造,芯层应介于面层和底层之间,保证良好的层间结合.高速纸机,不仅要参考浆网速比,还要看浆网速度差.如果速差大,浆速与网速成产生相对运动,就会破坏纸页的结构,一般速差控制在正负10M/MIN,在实际操作中,调整浆网速成比,纸幅变窄,耐破度提高,环压变小;纸幅变宽,环压增加,耐破度减小.
  3着网点;对长网纸机和夹网纸机而言,它都是一个重要参数.它决定原始成形,从而影响纸页匀度和留着率.浆料能平稳落到成形的第一块宽刮水板时为最好.着网点根据喷射角,射流速度等确定.而喷射角与L/B有关,L或B微小变化,将明显改变网点,一般L/B比率变大时,着网点变远,反之着网点变短,好果唇板开度在一定状态下,提高车速时,着网点变远.我们公司的纸机,当我们对唇板进行调节时,着网点变化和预脱水率都在MCS上有显示.这给操作人员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一般着网点控制在120MM,预脱水率控制在15%,在实际中根据纸页和水线长短进行调节.定量均一,良好成形是纸机成功运行的标志

楼主:
我们线的纸机车速较高抄120克重的牛卡纸时能开到1050
175也能开到980

网友A:
推荐为精华文章,确实说得不错

网友C:
好文章啊

网友D:
好的,顶一下!!!!!!!

网友E(2006-12-23):
楼主能否讲一下贵公司对流浆箱的液位的控制方法。

网友F(2007-02-09):
一般250m/min以下的选用敞开式的,国产的气垫式的500m/min以下,国外的可以达到700m/min,高于500m/min建议选用水力式

网友F:
一般的气垫式流浆箱的液位都是控制罗茨风机的转速来控制,

网友C(2007-04-23):
很好啊.多交流哦.

楼主(2007-06-29):
已离开玖龙,公司大了反而福利变差了,管理方面更变态了.

网友G:
很好的文章,多交流

网友H(2007-08-22):
写得很好!

网友I(2007-10-08):
thank you !!
你可以到其他的纸厂架,

网友J(2009-06-11):
可能筛子里面有气泡,通过调节可消除            怎么消除呀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