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楼主(2006-11-17):
千瓦电流 如何计算
电力加倍 电热加半
单相千瓦 4.5安
单相380 电流2安半
这2句中的电力专指电动机.在380伏三相时(力率0.8左右)电动机没千瓦的电流为2安这电流也称为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举个例子 5.5千瓦的电动机按电力加倍计算 电流为11安.
电热是指用电阻加热的电阻炉等.三相380伏的电热 设备每千瓦的电流为1.5安,即将千瓦数加一般(乘1.5)就是电流 安
再举例 15千瓦的 电阻炉 按电热加半 算得电流为23安 这口诀对照明适用

网友A:
上面的公式在电动机等功率较下的时候基本上是准确的,但是对于55KW这种功率较的就明显需要加上一个修正系数。比如55KW的电动机额定功率大概100A,就可以按照上面的公式计算出一个数来,再减去10。电机越大,修正系数相对就越大。计算出的值和实际值偏差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