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程序的复位

楼主(2006-11-17):
各位高工,小弟在编程中碰到点问题,就是在程序工作过程中,如何停止程序,让程序重新开始工作,要满足两个条件:一.电源不断电. 二.采用的是OMRONCP1H系列PLC.
如有好的控制方式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有几种思路供你参考:
1。使用IL和ILC指令;
2。在程序中做一个停止辅助继电器,把该继电器串到各个控制回路中。
当然了,你得在外部做响应的“启动” 和“停止”按钮

网友B:
电源正常的话,程序会一直正常工作。 newchp说的是外部输出的启动和停止吧?如果是调试程序,可以让PLC运行 OR 停止工作。START OR STOP?

网友C:
满足条件跳转。

楼主:
谢谢NEWCHP,有一点我没有提到,我的程序中存在子程序,主要是子程序复不了位,断开子程序调用,子程序输出不变.

网友D:
 满足条件跳转

网友E:
必须先中断子程序

网友F:
选用内部继电器,再次触发

网友G:
用SET,RSET指令

网友H:
  可采用JEP/JME控制,当不执行这段程序时,输出一样不变!

网友I:
JEP/JME 好像可以的

网友J:
用多任务的PLC,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启动部分,第二部分是控制部分,第三是复位部分.在PLC的外部加一个复位按钮,当按下复位钮时,停止控制部分,运行复位部分,只要是条件满足就可以再次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