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面板安装mA电流表

楼主(2006-11-17):
我想把现场采集的模拟mA信号经过电流表转换一下再输入到PLC,不知道有无此类仪表.要安装在控制柜上面,面板安装的也可,还望各位先学指点!!

网友A:
你好我公司有这类仪表,仪表采集现场的电流信号,面板安装,仪表可自由设定显示范围,变送输出与显示值对应的电流或电压信号,给PLC,如需要的话请与我们联系:

电话:13802946507

网友B:
苏州高途生产的配电器是一种向二线制仪表供电并将输入信号经隔离转换成一组输出量的直流信号,从而实现对被测信号精确测量的仪器。该变送器输入、输出、电源三方全隔离隔离,抗干扰,且输入、输出选择范围宽,准确度高,电源可选择,导轨安装便于检测与维护。广泛用于电信、电力、石油化工、水处理等领域的数据采集、信号传输转换和DCS集散控制系统。

苏州高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大鹏 0512-61708706

网友C:
带变送输出的仪表很多。国产的、进口的,应有尽有。 你想选择高精度的还是一般精度要求的? 见下图介绍,16位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