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人机数据线

楼主(2006-11-17):
各位前辈:我想了解一下海泰克人机PWS6000C与PWS700T的下载数据线可否通用,另外能否自制。多谢!

网友A:
应该是一样的。

QQ  365871920

网友B:
一模一样,我试过

楼主:
多谢两位指点,我试一下。

楼主:
我试了下,就是人机端的端口不合,PWS6000C有两个25针端口,一公,一母,而700T是一个的(针型),下载线也是针型,是否用两母口对接就可以。

网友C:
3261端口为两个25pin,一公一母
6600端口为一个25母,一个9母
下载线可以两个母头对接

只要是
2-------3
3-------2
5-------5

就ok了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D(2006-12-22):
只用过一次

网友E(2009-10-19):
我買了一根一頭是25的另一頭是9的,反正就是讀不出來是什么原因,謝謝!

网友F(2011-11-02):
引用 网友E:
关于我買了一根一頭是25的另一頭是9的,反正就是讀不出來是什么原因,謝謝!

前面不是有回答的

2-------3
3-------2
5-------5

可以自己拆开看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