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J电动机制动整流块老是坏

楼主(2006-11-17):
4KW YEJ电动机的制动用的整流块老是坏,380V整流的,有哪位能提供好一点 的厂家?谢谢了!

网友A(2006-12-20):
能提供它的电路图么?我帮你分析分析?

楼主:
这种整流块用不了几天,就报废了

网友B:
有可能接错了。一般为220v,10年都很难烧

网友C:
如果是数控车床用,建议改用液压制动.这种制动器在不频繁制动的情况下还能将就用.

楼主:
4KW以上(含4KW)的YEJ电动机的制动用的整流块用380V整流,以下的用220V整流,接线没有问题。
此电动机用在一台起重机大车行走上,当初领导非要便宜而采用了此种电动机,应该说不是很适用。难啊!

网友C:
工农干部(外行)领导时,效率很高,让专业人员发挥到极至.现在的领导不如农民.

楼主:
在网上又找了一家,安徽广德的,以前听说过,试着用吧!

网友D:
有可能你的线接错了,因为整流桥堆一般都是220V的

楼主:
好了,说明书上明明白白的, 4KW以上(含4KW)的YEJ电动机的制动用的整流块用380V整流,以下的用220V整流,

网友E(2007-06-28):
楼主用我的吧,我是厂家。两年内坏了包换。
请到这个网站上去看看:http://looooook.diytrade.com/
邮箱:youpaigd@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