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紧急求助

楼主(2006-11-17):
我很爱好电工,但是在学校呢学习的毕竟很少,缺少实践经验!所以想了解更多的知识,望各位能赐教!!
一般电工应具备的知识!!

网友A:
安全第一

网友B:
主要是安全第一呀.

网友C:
同意楼上
有空聊聊,交个朋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36026&page=1

网友D:
做电工真难啊!

网友E:
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如果需要各种工控 软件 资料 连线
可以联系
QQ 365871920
MSN maxibing1975@hotmail.com

网友F:
工作时要记住三不伤害:
1、不伤害自己。
2、不被他人伤害。
3、不伤害他人。
总之安全第一。没有安全保障就没有一切!!`

网友G:
416532912工控QQ群,欢迎大家加入!

网友H:
如果不懂就不知道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不安全的了

网友I:
先熟悉一下电工安全工作规程

网友J:
先讲安全!

网友C:
做一个好电工除了
眼、耳、口、鼻、手
时时刻刻保持警惕
还应经常检查
电压:是否过低,是否缺相,是否波动
电流:是否过大,是否平衡
带电:用电笔测量外壳是否带电
绝缘:潮湿环境应经常用摇表摇对地电阻
环境:经常注意电器设备周围是否有可能危及设备安全因素
如,机加产生的铁削是否可能落进配电柜
运料小车是否会压坏地上的橡套电缆
电焊火花是否会烧坏附近的电线
人走电未断
安全装置:保险丝是否被换成粗铜丝
热继电器整定值是否被调大
挂一漏万
请高手指教!

网友C:
一般电工应具备的知识!!
我认为至少需要知道以下一些东西
1.多听听电工老师傅讲一些以前发生过的事故,特别是人身事故
也可以看看杂志上的事故分析以及供电局的事故通报
知道
害怕
2.多看看<电工手册>
知道
不知道
3.跟着老师傅多干活
知道
姜是老的辣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4.参加电工培训拿个电工证,持证上岗
知道
安全
说的不全面,请高手指教!

网友K:
还有,干活时劳保用品要穿戴好.要有护目镜.袖口要扎紧.干活前要三思.
牢记:命是自己的,活是别人的.钱是身外的.

网友L:
我认为至少需要知道以下一些东西
1.多听听电工老师傅讲一些以前发生过的事故,特别是人身事故
也可以看看杂志上的事故分析以及供电局的事故通报
知道
害怕
2.多看看<电工手册>
知道
不知道
3.跟着老师傅多干活
知道
姜是老的辣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4.参加电工培训拿个电工证,持证上岗
知道
安全

网友M:
安全第一
穿好电工鞋
多跟师父做事,多干、多看、多问,更要胆大心细

网友N:
学习学习再学习!
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