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消除PT100的线间电阻

楼主(2006-11-17):
我对PLC不是太熟悉,我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电阻体是三线的,测得线间电阻为2欧姆,通过S7300的温度模块以后线间电阻还是没有消除,误差还是很大.请问这样的模块能否消除线间电阻?假如可以是程序上修订吗?如果不可以的话我该用什么方法来消除呢?模块是四线的那种.假设我用温变的话一般模拟量模块的可以直接用吗???谢谢!

网友A:
既然有PT100输入模块就不要用变送器了吧,按模块说明书的4线来接就可以了.如果距离特别远,可以在现场装温度变送器,配合适模拟量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