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控网电气事故汇集

楼主(2006-11-17):
电气事故典例
一次突然停电引起6RA70箱烧硅事故             作者: 单身贵族520
我厂高压是分两段进线,一般情况是分环运行,前几天晚上11点多钟时一路高压突然断电,引起这段整流变下面带的负载均停电,很多开关都跳闸,几分钟后总调恢复送电,恢复送电后发现2#卷取不能合闸,查系主回路一相烧一快熔,6RA70箱内可控硅也烧了两个!处理之后才恢复生产.在这里请教下各位师傅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事故?(这卷取机是90KW直流电机,西门子6RA70箱直流调速装置控制,停电前正常工作.)
刘静淳:  断电后要把开关全断开,因为电压刚恢复送电时候会很高的,有很强的浪涌电压,烧快熔和可控硅,是因为超过了它们的耐压值。
刘心化: 我遇到过几回断电烧速溶的。后来领导让送电前关闭设备,这样速溶的确损坏的少了。
海棠:  断电后要把开关全断开,因为电压刚恢复送电时候会很高的,有很强的浪涌电压,烧快熔和可控硅,是因为超过了它们的耐压值。
307413846 : 负载分批送电
小小电工008:  因为电压刚恢复送电时候会很高的,有很强的浪涌电压,烧快熔和可控硅所以断电后要把开关全断开。
kmka:  断电时装置处于逆变状态,导致逆变电流失控而猛增,逆变失败极易烧速溶和可控硅。
又一起电气伤人事故                                 作者: 三星电子
今天我们一个同事,在配电室换开关,为了安全,他先在配电箱上用手轻轻拍了一下,(我们厂有碳纤维)没事,就打开配电箱,也没事,他刚蹲下来时就听到一声巨响(当时离开关有差不多40公分以上),眼睛一下就看不到了,过了好几分钟才看到东西,头发也烧了很多,送到医院去看了一下,还好没什么大问题,(绝对是按操作规则来做的)大家千万小心呀,有没有人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减少这种纤维短路事故?说说大家的方法.
新手168:   教训呀!!!以后要注意!安全第一!
欣欣向荣:    原因就是在拍配电箱,原来碳纤维堆圾层上下是分开的不会短路拍了一下给短路造成可能,所以有粉尘或纤维尘埃配电箱千万不能去拍动它.遇到这种情况低压配电箱,首先断开上级电路,不容许时请使用吸尘器从上至下把尘埃吸干净.(不要去关空气开关,震动配电箱正好是给了对地短路的可能而引起粉尘和碳纤维引燃爆炸).然后才能拨动空气开关.
电工手册:没什么说的。电气环境的特殊保护亟待改善!  安全第一!值得学习
goldage:使用密封配电房,里面装空调。投资大一点总比出事好
天鸟:应该定期清理碳纤维
keyzhou:  短路是最可怕的,在电流很大的时候,更应该注意,我们在现场工作时.必须考虑这个问题.命是自己的!
工控了 :  安全第一    首先保证自己的安全才去做其他事情
liuei:   有次带一个新工去打扫配电室,之前已经给他说过了有焦炭粉的柜子不能用风机吹,他没听,风机一吹上去就见一团火从柜子里喷了出来,还好,人没有受伤!
工控网信徒:  看来不能吹也不能拍,还要用密封的配电箱
三星电子:   不知是不是有防爆空开,对这个有没有作用?我们厂的配电室也有每月清扫一次,但是效果不好。
三星电子:  所以说电工是特殊工种,真的有很大的危险性
贾古庄: 能不能改善配电室的条件,增加除尘设施
newchp:   改善配电柜的工作条件,加强密封,上面说了,有条件作个密封的空间,装设空调。另外,加强电工的安全培训和技能培训是必要的。
水泥厂飞弧短路事故分析及对策                          作者: 大城
水泥厂电力容量较大,系统阻抗小,发生短路故障极易产生飞弧事故,不容忽视。 我厂电力容量4300kVA,其中两台560kVA电力变压器并列运行,供一条生产线低压用电。电动机采用塑壳自动空气开关、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进行保护和控制。运行中屡发生短路飞弧事故,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1  事故现象
生产运行中,因为堵料或机械设备故障,导致电动机堵转,自动空气开关本应速断保护,但是有时保护失效,故障扩大。例如电动机和交流接触器同时烧毁,交流接触器和自动空气开关同时烧毁,更有甚者殃及整台配电柜飞弧烧毁。初始认为是自动空气开关和交流接触器质量问题,换用名牌产品,自动空气开关速断值按8倍电动机额定电流整定,实际仍未有效地防止飞弧事故的发生。
2  事故分析
1998年4月3日,生料车间一台提升机卡住致使电动机堵转,配电柜一声巨响爆炸,馈电系统跳闸。配电柜内4台DZ10—100自动空气开关,4台CJ10—40交流接触器,4台JR16—20/3D热继电器及配线全部烧毁报废。现场检发现,堵转电动机回路交流接触器严重飞弧,触头熔焊,自动空气开关输出接线端子飞弧熔焊,柜内其它回路电器全部烧毁碳化。经过分析判断:电动机堵转时,自动空气开关未速断,而是交流接触器分断电动机堵转电流时发生飞弧,否则,自动空气开关输出接线端子不会熔焊,交流接触器也不可能产生飞弧。该电动机11kW,6极,额定电流24.6A,堵转电流159.9A,堵转电流峰值226A,CJ10—40交流接触器最大断流值400A。由于该电动机属全压起动,交流接触器触头长期运行后肯定老化,已达不到最大断流值,因此分断电动机堵转电流时产生飞弧短路,形成馈电系统三相短路,自动空气开关分断三相短路电流时产生更强飞弧,配电柜内空气被电离,柜内运行中电器相间绝缘电阻降低到极限值,致使配电柜内电器相间短路爆炸。DZ10—100自动空气开关速断时间20ms,CJ10—40交流接触器速断时间22ms,交流接触器由热继电器指令速断,速断时间理应远大于自动空气开关速断时间,但因为电动机堵转时产生电压峰,交流接触器电磁吸力减少,而电动机堵转电流使交流接触器触头间斥力增大,交流接触器通过电动机堵转电流第一个半周,即10ms就被斥开速断。短路冲击电流峰值(62.56kA)远大于变压器二次短路电流(34kA),故交流接触器不但超前自动空气开关速断,而且造成配电柜飞弧短路爆炸。
3 解决措施
事故原因是自动空气开关与交流接触器速断保护时间配合不当,另外是普通塑壳自动空气开关,在大容量电力系统中作短路保护存在技术性能缺欠,应改用DZX10限流型自动空气开关或RTO熔断器作短路保护。 RTO熔断器断流值大于50kA,1.6倍额定电流熔断,速断时间小于10ms,技术性能满足保护要求,我们采用DZX10限流型自动空气开关,其工作原理是利用短路冲击电流在动静触头之间的电动斥力,5ms内将触头斥开,在触头之间产生弧柱,弧柱电阻在5ms内将电流限制在一定范围内,10ms脱扣速断,其限流速断性能适应在大容量电力系统中作短路保护。这种开关价格略高于普通塑壳自动空气开关,有市售产品。实践证明,DZX10型自动空气开关,在大容量电力系统中作短路保护,可以有效防止飞弧短路事故发生。
从两类事故谈工厂电气设备的防潮措施
1 概述
  电气设备受潮,首先表现在设备的绝缘性能下降,绝缘老化加速。根据目前的介质理论,环境湿度增加使得电介质的电导率、相对介电系数、介质损失角正切值相应增大,击穿场强降低。值得注意的是,绝缘的破坏过程往往是在热的作用下变脆,受振动后开裂,潮气进入裂缝后,很低的电压也会引起放电,造成绝缘材料击穿。其次,裸露的金属导体随着湿度的增加,一般来说其氧化腐蚀会加快(特别是在其粘附粉尘的情况下),使导体联接处接触电阻增大,造成局部过热。因而,长期处在潮湿环境中的电气设备,如不采用防潮措施,

网友A:
是楼主整理的吗?
待看,先顶。

楼主:
我公司现在正在安全教育,整理几篇比较有意义,同时也是电工容易犯的问题

楼主:
再讲讲我公司 我自己所犯的错误引起的电气事故吧!
一、一、 那是1997年,我公司老厂区(现在老黄河公司对面)的配电室,由于原来的生产设备全部搬迁,生产厂房也不再使用。旧电气线路的破电线全部撤除,只剩下几路照明和1路水泵用电。我把旧配电室整理整理,没有用的电线拆掉。由于当时全公司电工就我一个人,当时自己把所有旧线全部拆掉后,看到配电室房后还有1根电线直接从窗户上进入配电室后接到配电盘的架子上,电线外皮多处破损。当时由于刚刚当电工的第二年,电气安全知识欠缺,只是用电笔量量没有电就下手拔线。刚开始还没事,可线刚刚从配电盘上拔掉,就感觉到全身痉挛----触电了。由于是手握着电线,好久才摆脱。
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有恐惧。当时所犯错误:1 、一个人独立进入配电室,没有监护人;2、 不懂电气知识,只是简单用电笔测量没有电就以为电线没有电,应该用钳流表测量有没有电流;3、没有防护工具,绝缘鞋 绝缘手套等均没有戴

楼主:
二、大概是1998年吧,我在车间维修织布机。普通的织布机,电气只有3个RL1-15A螺旋保险 、1个10A三相布机开关和1台0.8KW的电机。当时布机开关损坏,我把3个螺旋保险的帽拧下来放在电器箱上后开始更换布机开关,更换后检查无误开始安装螺旋保险,发现有1个螺旋保险掉在地上,沾满了水,就随手甩了甩后就往保险座上拧。刚刚插进去就全身发抖,身边不远处的挡车工也不知道是中电,好久才摆脱。
错误:1、 疏忽了水能够导电;2、不懂电气知识的人不能够当监护人

网友A:
“用钳流表测量”导线是否带“电”时,也有其不适应面:当没有负荷时,没有电流;有的时候,电工不携带钳流表。
拆除电线时,需查清线路走向、及是否为零线。
如果拆除的是保护接地(零)线,则需确定不影响安全,不能确定时则先不能拆除;有影响时,则需采取可靠的补充措施。

支持楼主谈工作经验,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讨论。

网友B:
值得学习!
意义重大

楼主:
三、电气走线不规范,导致操作工触电
   时间也大概是2000年,那天早上停电。有台小型打包机因任务急,就人手动打包(手转动手柄)。下午2点左右,突然来电,只听见操作工大声叫唤“救命啊”,原来打包机外壳带电,打包机周围又都是水,操作工无法摆脱。
   当时我幸亏在车间,紧急拉闸,另外一个人也跑着停电。这名操作工才脱离机器。汗!险些住班房。
   随后检查是打包机按钮盒的一根线搭壳,机器也没有保护接地
   以后装电先检查接地

网友C:
有人问知道哪些东西就可以当一个电工

我认为至少需要知道以下一些东西
1.多听听电工老师傅讲一些以前发生过的事故,特别是人身事故
  也可以看看杂志上的事故分析以及供电局的事故通报
  知道
  害怕
2.多看看<电工手册>
  知道
  不知道
3.跟着老师傅多干活
  知道
  姜是老的辣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4.参加电工培训拿个电工证,持证上岗
  知道
  安全

说的不全面,请高手指教!

网友D(2007-01-06):
电工干长了,教训是难免的,
深刻的记忆,让我避免再犯类似的错.
你们的经验让我受益匪浅

网友E:
有一套。好网友

网友F:
经验是一笔财富,希望你多加汲取教训,总结失败,

网友F:
有时候基础的东西很重要,无论做什么事情.最好把基础打牢固.

网友G:
这个贴不要沉下去。

网友H:
积累经验,总结教训!

网友H:
 有需要Auto CAD2006电气版绘图软件的请到这个网址下载!软件确实不错.http://www.bgxp.com/soft/down.php?id=3388

网友I:
有些事真的是防不胜防的!尽量避免带电作业!

网友J:
学习一下,安全不是儿戏,

网友K:
你的错误我的老师,我的错误你的老师,互相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L:
积累经验,总结教训!

楼主辛苦了

网友M:
多积累经验有好处啊!

网友N:
我们单位出现过10KV避雷器爆炸,越级跳35KV开关,烧毁2只跌落熔丝,爆炸声就象打雷一样。主要原因是配电室内湿度太高

网友O(2007-02-23):
太好了,收益非浅呀!

网友P:
心惊胆战.

网友Q:
是啊

很危险呀!

生产安全多重要呀!

网友R:
按照安全规程操作作业,有益无害。否则即使这次躲过去了,下次还会存在这样的安全隐患的。还有就是不要头脑发热,心血来潮,否则一个误操作,你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轻者心惊肉跳,重者和这个世界说再见了。兄弟们,注意了!

网友S:
我是做立轴圆台平面磨床的电气设计的,一次在广东深圳一用户处调试时,不大不小地吓了我一跳:立式主轴电机轴承突然抱死,其过载保护动作,随后操作者立即按急停按钮,整个控制电路断电,于是,提水泵电机由于没有延时,水跑了一地不说,由于主轴立即抱住,工作台由于反作用力之大,,也立即停住没有惯性,工作台的变频器显示欠压,后来重新启动,才正常.

网友T:
都是血泪的教训

网友U:
以后多注意!

网友V:
短接线是正常的!!不是什么损招!
是正规的做法

网友W:
我就烧过一个万用表,当时看错量程了,把电流档看成是电压档,不过没有楼主说的那么誇張,只是很大的一声响,万用表报废了。教训啊

网友X:
好象是在05年,早上和老婆闹了一点别扭,然后去现场。

现场几十台设备挨个接线、上电、测试。开始的时候一直很小心,先拉闸后操作,后来干着干着,走思了,想起和老婆吵架的事儿;于是没拉闸就拆2根380的线,拆线过程中一不小心,两只手各碰到了一根火线,于是跳起“舞”来,把周围的人唬得连连后退N步,居然没人知道去拉闸,嘿嘿。幸好自己把两根线甩脱了,由于线头短路保险丝也断了。否则小命儿就结果了。发现手指让火花打了几个小洞,触电时手臂的疼痛让我脚下直出虚汗,接下来的几十分钟都感觉有一点点的虚脱,但是由于是我带着手下干活,忙不过来,自己不能偷懒休息一会儿,表现得跟没事儿人一样。

电气是个神圣要命的工作,做事之前一定要宁神静气。

网友Y:
电老虎,注意安全!!!

网友X:
大概是03年,搞设备维护,调试一台修过机头的空压机。

  一共三人,我是设备主管(就是干活的大头兵),一个配电室电工,一个维修工程师(就是现场维修电工)。配电室离空压机房很近,大概7、8米。上电时配电电工在配电室,我和维修电工在空压机旁,上电正常,开机也正常。观察了两分钟,于是我们都返回到配电室看电流,开始的几分钟,电流一直比较正常,恍惚记得大概7、80A,我们三个就都有些放松,聊了一会儿天,后来突然眼看着电流很快上升不停(超过正常的加载电流),长到170、180A直超200。
  当时情况紧急,另外两个电工都呆住了,不知道采取什么措施。我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当然是拉闸,可是大闸就在眼前,近200A的电流我不敢带载去分断啊。在这个念头闪过的0。X秒之后,我立刻冲出配电室,冲进空压机房;眼前白烟一片,心里胆怯,脚有点儿软,估计当时看到景象后有可能忧疑了0.0X秒,然后冲到空压机的操作面板前,按下停止钮。由于着急惊慌,居然一下没按到,又按了一下,设备才嗡地一下停了下来。然后,另外两名电工也出现在了空压机房的门前。
  由于我老人家反应迅速,电器开关没有造成损失,不过电机前端输出轴轴承烧毁,输出轴也划伤了。用手盘负载,没发现机械上有什么问题。电机刷镀回来后,换上KFC的轴承再试,这回是开机一会儿就本地跳闸(第一次试机看来是电流上升很慢,让我有时间跑过几米外去关机)。仔细盘查负载,原来是有一个很微弱的死点,手工盘很弱,6000转下估计就很大了。
  再后来设备调走不归我负载,专业厂家修了机头,但是正常工作了2天之后,电机轴(直径70)折断。分析原因是:电机轴第一次已经受了一些伤,但外面看不出,刷镀也可能外加了一些损害;最后试机时,本已经高速运转,机头瞬间卡死,电机轴在本已有伤的情况下,惯性把电机生生扭断。

楼主:
昨天听说本地一工厂配电室的高压计量崩了 是一只猫在变压器高压侧短路 2天还没有送上电.配电室的门没有关严
前几年本地就多次出现小动物造成高压短路 有的连变压器都毁了

配电室防鼠工作可不能马虎

网友Z:
好。大家注意安全!

网友AA:
安全第一

网友AB:
电器安全规程就是在一次一次的事故中总结出来的,有一句话说“愚者用鲜血换来教训,智者用教训避免鲜血”,希望我们所有从事电器工作的人员,都要牢记教训,学好规程,总结经验,避免事故的发生。

网友K:
有一次修机床线路没带工具,钳工给一通杆起子,自己没注意,直接顶在带电的接触器进线罗丝上,立刻一甩手起子扔出很远,现在想起好怕.

网友AC:
这个做法很好哦!正在看呢!

网友AD:
还没有来得及看,顶一下

网友AE:
顶!看过都怕!

网友AF:
好,很好,谢谢楼主了!!!!

网友AG:
太值得我们深思了!

网友AH:
高风险职业

网友AI:
嘿嘿!我手里有个德国的万用表,这个就 牛B了,我上次忘了把电阻档切到电压档,结果表笛笛两声,没事!我把档位切到电压后,正常使用,而且那个表量电阻也好,电压,电流都不需要切量程的,电池2年了没换过,不可思议, 现在我对这个表是爱不释手,是我们老总从德国带回来的.电工兄弟们向慕了吧?哪天有照片要SHOW 下

楼主:
昨天早上7点,我公司高压停电20分钟。再送电后相序与原先相反,结果螺杆空压机因反转报死,现在厂家还没有来,不知道后果到底怎么样?一套75KW螺杆空压机可好几十万
电业局高压错相导致损失,该不该告他
是否应该安装相序继电器?

网友AJ:
电气操作维护首先安全第一!

网友F:
看后感受非同一般,谢谢楼主.生命只有一次,请从事电气行业的人员多加注意.

网友F:
尽管电是令人害怕.但它也和其他东西一样有自己的潜在规律和现象,平时要多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新材料.这是每一个工控人的使命

网友AK(2007-03-31):
值得学习,做电工的有几个没有被电过!

网友AK:
值得学习,做电工的有几个没有被电过啊!

网友AL:
   有一次,厂内低压1600KVA总柜隔离开关发热厉害,领导决定更换,但上面的型号没有了,叫量一量刀片间尺寸,按尺寸采购,我站在配电龟后的绝缘垫上,心想我已在绝缘垫上了,碰了也没关系,左手把干竹枝一头按在一边相刀片上,准备用右手再去按竹枝另一头的另一边相,就在这快要按上的一瞬间,又想,虽然绝缘,还是减少带电操作几率吧!刚操作完毕,回想刚才的过程,心凉了半截.好险!检回一条小命!
   站在我身后的另一电工师傅,看到我快要按另一相时却没提醒我

网友AK:
下面引用由参数错误在 2007-3-11 14:32:00 发表的内容:
  嘿嘿!我手里有个德国的万用表,这个就 牛B了,我上次忘了把电阻档切到电压档,结果表笛笛两声,没事!我把…
--------------------------------------------------------------------------------------------
我也想看看!

网友AM:
总结的好!看了楼主的总结又让我们学习了不少.
我就有深刻的体会,因年前我们分厂就发生过一次高压短路事故.
一只老鼠钻进了高压计量盘,造成停电事故.后果是严重的,供电局非要交五万元罚款,老板又是找关系又是送礼才答应送电,但更严重的是后来,一名电工又送错了电,隔离刀是分开的合上了,但接地刀他忘了拉,又把电路顶跳了,把老板气晕了!

网友AN:
好东东,学习了。

网友AO:
电工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在我公司有一十几年的老电工,应工作时间太长了,自己都忘了把总开关关了.

网友AP:
以后要小心点了,我就有点马虎 呵呵

网友AQ:
   做了两年的电工了,觉得我们厂的安全工作和员工的安全意识都比较好 ,每次作业之前都会断电挂牌上锁!这上了锁的空气开关或电控门不会有人去弄吧!除非那小子真想故意杀人!
   此贴先收藏了!

网友AR:
电工又送错了电,隔离刀是分开的合上了,但接地刀他忘了拉,又把电路顶跳了,把老板气晕了!

   呵呵,该晕死了

网友AS(2007-05-08):
也谈谈我所经历的两起电器事故,希望大家能够从我身上吸取些教训。
 1,1994年3月17日,晚8点,一车间工艺员向我了解一台热轧机油炉送电的情况。我当时参加工作不到三年时间,工作热情很高,打开电控柜门,用电笔去测主开关电源,意图是告诉工艺员电源是从这儿进来的,就在触及主开关下端时,意外发生了:由于电笔测试端裸露太多,导致电笔同时接地。对地短路后,产生的电弧导致三相电源同时相间短路,巨大热量,将柜内所有固态继电器,接触器等电器件烧毁,变电所开关柜跳闸。右手腕被电弧灼伤,系三度烧伤,在医院住了一周才得以康复。
 教训:a,电笔测试端尽量要短;b,工作注意力要集中
 2,2000年秋,更换螺杆挤出机温度控制柜主开关,(该开关电源取自车间配电室),断开螺杆主控制柜电源后,自以为温度控制柜主开关上端没电,就去更换开关。当时没有验电,太自信了!拆开关上端的第一根电缆,没事!(当时我是徒手操作,手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幸好当时穿绝缘鞋);拆第二根电缆时,依旧没事!!(所幸的是当时没有用手同时触及两根带电的电缆,否则就惨了,绝对不可能在这儿同大家交流了);拆第三根电缆时,意外发生了:该电缆无意中碰到了前两根电缆,三根带电的电缆碰到一起产生巨大的能量,导致变电所开关跳闸,瞬间的电弧,产生强烈的白光,眼睛好长时间才可以看见东西,所幸人没受到任何伤害,真是有惊无险啊。
 教训:a,操作之前必须验电;b,所有开关必须作好标识,对新来员工显得尤为重要 c,电器作业时,做好自我保护措施
    我的QQ号码:774984619,欢迎大家在工控方面多进行技术交流。

网友AT:
吹风气岗位控制柜后的一个1KW的工频变压器过热冒烟了,操作工一着急把一缸子热水泼了过去……结果,整个控制柜停电了,换了保险和变压器就是不敢立即合闸送电。

楼主(2007-06-22):
不停电泼水
本来不坏也报废了

网友AU:
教训 引以为戒啊!和点打交道时刻要小心!

网友AV:
有一次,没穿绝缘鞋去接触380V的电源线,没有断电,事后吓一跳.再一次我同事带电换空开,起子搭在配电箱上,轰炸一声,架空线相互吸引,发出瑟瑟声,配电室内跳闸,其手臂电弧烧伤.

网友AV:
工厂车间换动力线,把零线与相线弄错,一电工说测量相序,班长说没问题,不用测.送电.灯炸,空调,传真烧坏.

网友AW:
昨天我班的一位老电工给环保测试仪时,误把380v接到仪器上结果一屡青烟把5万多的机器烧掉了,失误啊!

网友AX:
断电时装置处于逆变状态,导致逆变电流失控而猛增,逆变失败极易烧速溶和可控硅。

楼主:
 三石山: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23 22:08:00
    工厂车间换动力线,把零线与相线弄错,一电工说测量相序,班长说没问题,不用测.送电.灯炸,空调,传真烧坏.

类似问题我也出过

以前在一个办公室接线,用外面因进一根零线,另外在办公室的三相电源引一根火线。用着很正常

后来改线路,外面火线与零线交换了位置,结果办公室220V变成380,幸好没有损坏多少东西。以后接线不再乱拉线,2根线全部从1个地方拉

借用线很容易出问题

小俊!

网友:
我学习了一些,我不是电工,但对我很有用的.

网友AY:
又增长了点见识。

网友AZ:
多学习电工知识
  我入厂那年,有一个学机电的大专生,十分厉害···我们去参观220千伏配电室时,他居然用250V电笔去测量220千伏某一端电压,结果·······刚一伸手(未接触到)手腕已被击穿,比较幸运,没有牺牲啊!!!象这样的事故我厂一出现N次了,基本都是某名牌电校的大专生,不知为??????

网友BA:
有一次拆一路线,让一电工去拉闸,回来说已拉并挂牌,让另一电工去拆线瞬间把工具甩扔啦,有电,险啊,我一查闸拉错啦,拉到别的一路,晕啊,把我吓的,幸运有惊无险,以后再做小心再小心,验了在验,幸运能有几次?

楼主:
停电——验电——挂接地线——工作

网友BA:
to:也是不懂
   河南长葛吗?我们交流qq409717930

网友BB:
看来还要多学习安全知识,无论从设计到作业都要自己小心了,珍惜生命

网友BB:
好帖,从事电的工作是处处要小心,以后还要多学习安全知识

网友BC:
我的电气老师说过:“没有被电打过的电工就不是真正的电工”。
干我们这行危险啊,我都被电过好几次了,绝对是真正的电工

网友BD:
一个人作业最好是把空开下端电源线取下来再作业比较安全

网友BE:
经典啊!经典!好东西!

网友BF:
学习了,看了可能就救了自己一命,以后胆子更小了,嘿嘿

网友BG:
应验一句话,电工越做胆子越小,吓怕了

网友BH:
好可怕啊,

网友BI(2007-07-24):
是电工都应改有体会

网友BJ:
    在于2004在温州的一家挖机售后维修公司打工,电气方面有一位工程师主管,还有就是我一个电工。
    老板赚到钱了,装修工厂,大部分事项交给我一个人干,我干这一行是很小心很小心的。可有一次。
    拆公司原有的乱电话线时,我把总进线口处全部拆下(因为有些要换号的)后拆房子里的,我是站在铝梯上的,在处理一根电话线里面是二根铁苡的,感到手好象麻了一下,因站在高处,我心里纳闷,有电?不会吧,我不信再用手碰了一下,啊,一阵强烈的电感!,真有电,。。。原来,以前这线乱接的,居然用电话线当照明线用!。
    现在我时常记着以前学习时老师讲的一句话“要把没电的电线也当成有电的线来处理”。
    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网友BK(2007-08-26):
积累经验,总结教训!

值得学习!

网友BL:
大家要多学学啊,安全第一

网友:
我们这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单独作业
一次一 朋友单独作业
在一边接线
离电源不远
      但是是背向
有人合匝  那朋友就被电翻了   幸亏断电及时
。。。这样的例子我们这很多了
  不过好的是还没出现过出:大事“的

网友BM:
维修时要注意啊,安全操作规程一定要执行,千万不能马虎,小命是自己的,人生的幸运不会有几次的!

网友BN:
血的教训啊

网友BO(2007-10-06):
10KV隔离刀闸过热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网友BO:
10kv隔离刀闸过热原因主要有哪些?

网友BO:
10kv隔离刀闸过热原因都有那些?

网友BP:
好东西,水平再高不如安全重要。

网友AD:
好,很好,谢谢楼主了

网友BQ:
不错有点意思

网友BR:
10KV隔离刀闸过热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电流过大
接线处发热
刀口接触不良,弹簧压力小

网友BS:
大家好,我在一家水泥制造企业工作,最近因公司上余热发电项目,总降变电所外面增加架空线路及母排用于电力输送,但在建成后因6KV母排离变电所操作站仅3-4米远,静电干扰较大,变电站的电脑操作屏晃动较厉害,想了许多办法也未能很好解决,所以在这里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BT:
没有想到能出这么多的事故

网友BU(2007-11-21):
看过了
教训啊
牢记
我单位有一个电工检修35KV高压,接地线忘了摘下来,结果一合闸,轰的一声,补偿电抗器放电击穿了,电站的110KV 顶掉了,厂长问,怎么回事,他说忘拿下来了,可笑啊,

网友BV:
做这行就是把生命系在一根线上---安全意识和用电安全知识

网友BW:
楼主是有心人!

网友BX(2008-04-13):
现因公司发展需要数控机床改造技术人员:电气、机械师傅。专、兼职皆可。要求:电器人员需熟练掌握国内主流系统与国外西门子、法拉克系统的调试与编程。机械人员需懂车、铣床的机械结构,有过数控改造的经验。有意者与15996422460 周先生联系,在南京。

网友BY(2008-08-01):
引用 网友AF:
好,很好,谢谢楼主了!!!!

网友J:
看者都惊心动魄,做这行的一定要小心呀

网友BZ:
         一年前,用一块数字万用表,炸了

 事情经过:

        到低压电房去例行检查,拿着个数字万用表,去测量电压,测量点在一个400A空开下端。选好档位, 一搭上去,啪~!  冒烟了,而且 很大声音。吓了一大跳。

蒙了好一阵子。 后面发现空开下的 铜排黑黑的凹了一个洞进去,   表笔由尖尖的变成圆圆的,而且表也坏了。

 原因:

       粗心大意所致, 原来是表笔插错了,之前这块表有用来测量过电容,也就是说红笔插到 测电流的孔位去了。

网友CA:
短接线是正常的!!电器安全规程就是在一次一次的事故中总结出来的

网友CA:
深刻的记忆,让我避免再犯类似的错. 你们的经验让我受益匪浅

网友CB:
引用 网友B:
值得学习!
意义重大

网友CC(2008-11-28):
现场几十台设备挨个接线、上电、测试。开始的时候一直很小心,先拉闸后操作,后来干着干着,走思了,想起和老婆吵架的事儿;于是没拉闸就拆2根380的线,拆线过程中一不小心,两只手各碰到了一根火线,于是跳起“舞”来,把周围的人唬得连连后退N步,居然没人知道去拉闸,嘿嘿。幸好自己把两根线甩脱了,由于线头短路保险丝也断了。否则小命儿就结果了。发现手指让火花打了几个小洞,触电时手臂的疼痛让我脚下直出虚汗,接下来的几十分钟都感觉有一点点的虚脱,但是由于是我带着手下干活,忙不过来,自己不能偷懒休息一会儿,表现得跟没事儿人一样。

网友CD:
回复内容:请教,2、 不懂电气知识,只是简单用电笔测量没有电就以为电线没有电,应该用钳流表测量有没有电流;  既然没有电压,有怎么会有电流呢?

对:张智勇 关于再讲讲我公司 我自己所犯的错误引起的电气事故吧!
一、一、 那是1997年,我公司老厂区(现在老黄河公司对面)的配电室,由于原来的生产设备全部搬迁,生产厂房也不再使用。旧电气线路的破电线全部撤除,只剩下几路照明和1路水泵用电。我把旧配电室整理整理,没有用的电线拆掉。由于当时全公司电工就我一个人,当时自己把所有旧线全部拆掉后,看到配电室房后还有1根电线直接从窗户上进入配电室后接到配电盘的架子上,电线外皮多处破损。当时由于刚刚当电工的第二年,电气安全知识欠缺,只是用电笔量量没有电就下手拔线。刚开始还没事,可线刚刚从配电盘上拔掉,就感觉到全身痉挛----触电了。由于是手握着电线,好久才摆脱。
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有恐惧。当时所犯错误:1 、一个人独立进入配电室,没有监护人;2、 不懂电气知识,只是简单用电笔测量没有电就以为电线没有电,应该用钳流表测量有没有电流;3、没有防护工具,绝缘鞋 绝缘手套等均没有戴
内容的回复:

网友CD:
请教,2、 不懂电气知识,只是简单用电笔测量没有电就以为电线没有电,应该用钳流表测量有没有电流;  既然没有电压,又怎么会有电流呢 ?

网友CE:
兄弟们,干我们这一行的要时刻注意安全呀

网友CF:
见过一只老鼠引起的大范围停电,

网友CG:
值得借鉴,以后多加注意。

网友CH:
事故要防范   安全第一   不能疏忽

网友CI:
很好的东西,值得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CJ:
我也是啊。先用板手把三条线短接。就算那个送电我也没是啊

网友CK(2009-03-10):
我遇到一台鄂式破碎机调试,自藕变压器降压启动,电机139KW,时间继电器在7秒时不能启动,在8秒时开始运行,一分钟左右上一级400A开关跳闸,高压跌落保险也烧一项,没敢在试,第二天把时间调到13秒,当运行到7秒时电机停止。请问是怎么回事?时间调的不对吗?多少为宜?

网友CL(2009-04-17):
曾经做过大约半年时间的公司安全员,见到安全事故太多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可是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依然有人在视别人、甚至自己的安全如儿戏,有时候真恨不得对这种人扇两个耳光,让其清醒过来

网友CM:
事故总是在麻痹大意的时候出现。安全第一,绝不是空话。

网友CN(2011-01-17):
规章制度和戒律是许多人用鲜血总结的,如果突破了,可能就是自己拿自己的鲜血来书写规章制度了。基本的规律可是不讲情面的,不会因为是领导就放过违规的人哦。

网友CO:
上学时俺们老师说了!他以前是做电工的,越干越怕后来就不做了当老师了!上课第一句话就是没电当有电,手拿两支笔(电笔)。

网友CP:
要求版主将此贴置顶,让大家天天看到,时刻注意安全。

网友CQ(2011-03-15):
对:想起时正是忘记 关于好象是在05年,早上和老婆闹了一点别扭,然后去现场。

现场几十台设备挨个接线、上电、测试。开始的时候一直很小心,先拉闸后操作,后来干着干着,走思了,想起和老婆吵架的事儿;于是没拉闸就拆2根380的线,拆线过程中一不小心,两只手各碰到了一根火线,于是跳起“舞”来,把周围的人唬得连连后退N步,居然没人知道去拉闸,嘿嘿。幸好自己把两根线甩脱了,由于线头短路保险丝也断了。否则小命儿就结果了。发现手指让火花打了几个小洞,触电时手臂的疼痛让我脚下直出虚汗,接下来的几十分钟都感觉有一点点的虚脱,但是由于是我带着手下干活,忙不过来,自己不能偷懒休息一会儿,表现得跟没事儿人一样。

电气是个神圣要命的工作,做事之前一定要宁神静气。
内容的回复:
厉害了.........

网友CQ:
这些一个个的事故 让我这个新手看着都有点毛骨悚然,血的教训,以后一定要谨慎,一定要遵守规则!!!

网友CR(2020-11-27):
搞电气的,什么时候都安全放第一,接线拆线尽量不要触碰裸露的电线。查清电线的走向。电气设备一定要接地,在有水或可能导电的环境更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