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7300的485口与变频器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6-11-17):
请问我用S7300自带的一个485口与两台变频器通讯(非西门子品牌)的话,我需要作哪些工作?比如硬件如何组态?软件怎么编写?

网友A:
我用S7300自带的一个485口?除非用带ptp的plc才行
首先要知道变频的485通讯协议

楼主:
对的,就是用带ptp的plc,变频器的通讯格式也已经知道,并且在PC机上试验过了。

网友B:
关注此贴,我想做个伺服与PLC通讯,各位有什么例子?

网友A:
如果你用过CP340,这个问题应该比较解决
调用SFB60,SFB61系统功能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