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沟敷设的电缆载流量怎样计算?

楼主(2006-11-17):
电缆沟敷设的电缆载流量怎样计算?是否按空气中的载流量还是按埋地的载流量

楼主:
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应该按空气与埋地取中间数吧,具体还想看看高手看法.

网友B:
查电工手册

网友C:
   湿度大么?温度高么? 可以适当的取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