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 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6-11-17):
今天修设备 发现继电器不吸 线圈电压是DC6V 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是DC3.9V 请教是不是电压低的缘故导致继电器不吸呀

网友A:
应该不是电压问题吧,你量一下线圈电阻就知道了,或者看一下是不是正负极接反了,这种问题经常碰到的。

网友B:
电压太低。

楼主:
线圈电阻是十多个欧 我没碰它 不会接错的
那电压低 会是什么原因呢 是进过整流的 有电容 二极管 三极管(电路板上) 谢谢两位前辈了 小弟刚入门呢

网友C:
变压器出来好吗?

网友D:
很多电路继电器由三极管区动,看是否是三极管损坏.

网友E:
应该是电压低的原因,驱动能力不够.
你应先检查一下电压变低的原因

网友F:
继电器电压是6V,你的电压是3.9V,还是先查查电压为什么那么底吧,就算此电压能驱动继电器,但也是不正常的现象,至少设计电路时此驱动电压是6V吧,所以电路中肯定还有别的问题没查出来.

网友G:
一步步往上查

网友H:
直流继电器正负反了好象可以使用,不过没有指示灯

网友I:
主要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J:
你用的是什么继电器啊,在我所遇到的接触器当中好象还没碰到过十几欧的继电器啊!特想请教下

楼主:
今天被别人修好了 原来是集成块上的一个470UF的电容坏了 修好后 进继电器的电压是5.7DC

楼主:
继电器赤裸的 是有的 装在里面的

网友K:
继电器线圈是不是坏掉了。 或者是电源驱动问题。断开继电器单独测电源如果没问题就把继电器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