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三相电镀表为什么不转

楼主(2006-11-17):
各位好:
向各位请教一个问题,前两天公司同事接了一个三相电度表安装在变频上,开机后发现电表不转,经过检查,没有发现接线错误,只是电表的电压线圈是接在变频器的输出端,请个位发表一下评论吧。

网友A:
检查一下表,然后看看是否是由于变频器干扰引起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我将该表的电压线圈改到变频器的输入端,电表就运转正常.

网友B:
[i][b]电度表的三相电压是380V,频率是50Hz,你要知道,变频器的输出端频率已经改变,电度表肯定不会转嘛,[/b][/i][/u]

网友C(2007-03-06):
提醒楼主:这样会造成计量不准,因为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电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