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求助:130T/h硫化床锅炉动力配置

楼主(2006-11-17):
我们厂准备上130T/h循环硫化床锅炉,以前没接触过,请各位专家指点:一次风机、二次风机、引风机、给水泵等主要设备的功率和电压等级是多少?

网友A:
电压一般是6000V,国内很多设备都采用这个电压

楼主:
谢谢XIAO菜的答复!
3MW发电机的电压是10.5KV,也就是说要增加一台变压器提供6KV电压,6KV电机是否直接启动?

楼主:
请问版主:130T/h循环硫化床锅炉一次风机、二次风机、引风机、给水泵的功率配置是多少?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