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用户,一个小老鼠,引起变电站跳闸

楼主(2006-11-17):
某厂配电房高压室(10KV),某天的一个晚上,值班人员先是听到有短路放电响声,之后又听到更响的声音,继而停电,当即查得最右边一块配电屏、靠边的三个(三相)瓷瓶、上部1/2已被炸飞,三相母排已烧去一截(至瓷瓶距离超过100mm)。 该段母排,位于墙上闸刀开关与用户少油断路器之间。 次日,在短路点附近,找到了一个死老鼠。老鼠不大,身长约80mm,但尾长据说超过两倍身长。
后来听说,因为短路情况太严重,造成了线路中途某真空开关受损,又因电动力太大使导线舞动、绞结,形成了新的短路,从而不但使变电站该线路配电开关跳闸、还引起了主变跳闸,造成了区域性停电。
所以,对于配电场所,采取防小动物进入的措施,非常重要。

网友A:
顶一下
我们这里一工厂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网友B:
四害一定要除

网友C:
配电室一定要有防小动物的措施,要有挡鼠板、老鼠药,电缆沟要封堵

网友D:
不要小瞧老鼠!

网友E:
防鼠之心不可无

网友F:
我的电脑电源也因蟑螂烧过

网友G:
六防就有一条是防止小动物的呀.呵呵..

网友H:
我公司遇到过低压电容柜母线短路,导致总柜跳闸

网友I:
我们公司的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没有这么严重。

楼主:
我问了一下,该厂也有防小动物的措施,不然当初就会送不了电。
    只是近年来,工厂很不景气,加上人员的更迭,使管理上有点松懈;平常检查时,注意到了门窗等部位,而没有对电缆沟等隐蔽位置作仔细的检查。

    因此,安全问题必须从思想上、制度上、技术上共同把关。

网友J(2011-05-29):
1995年我们厂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故,我们厂的35KV母线排因老鼠发生了单相接地的事故,幸好损失不大。事后就总结了这次事故的经验教顺,在高,低压室都搞了防止小动物的安全措施。

网友K: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是6KV的。保护灵敏,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