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让人费解的电脑问题

楼主(2006-11-17):
各位大虾你们好,鄙人有个问题需要向各位请教下,前段时间有发过此问题,可是至今也还没解决了,真的好郁闷哟,有台电脑用的是XP系统,主板是微星865PE黑金板,显卡是独立的,网卡和声卡都是集成的了,内存是金士顿DDR400  256MB,CPU是赛扬D2.13GHZ.上网用的是ADSL拨号连接.以前都是很正常的了,可是现在是每天早上起来开机时,一连网就蓝屏,代码是***STOP:0X00000008E.有时又变成0X0000007E.关了,在开就又正常了,用一天都很稳定了,中途给它断开连接或者在重启都能连上,也正常运行了,如果把网线拔掉系统运行也正常的,网线我也换过了.内存和显卡又都拔下处理了下.还有电池也换了新的,有朋友说叫我重装系统试下,我就重新装了,新问题又出现了,不蓝屏变成重启了,在连网就又正常了,今天早上开机一连网又蓝屏,代码和前面一样了,我真的搞不懂了,为什么就出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开机那一次了,真的好郁闷哟~!!恳请各位大虾有什么好的建议不妨赐教了,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A:
你有可能是中了病毒,到微软的中文网站上查一下故障代码的含义,就应该明白一些了

网友B:
重装系统不管用说明可能硬件有问题,看看你的主板上电容是不是爆了,尤其是u边上的

网友C:
这种现象肯定是中毒了,查查网上有办法的,我以前碰到过,我干脆就把系统重装了.

网友D:
可能和温度有关,我遇到过运行一段时间后就重起,然后一切正常.后来仔细观察才发现主板到45度后就重起.
进BIOS呆上30分钟,再起系统看一下.还有可能硬盘也要找一下问题.

网友E:
把你的机子里的硬件全拔了再插上就行了

网友F:
硬件兼容性的问题吧.

网友G:
此类问题:
1.显卡不兼容,早期XP的确有显卡不兼容的问题.解决办法是装SP2板,打补丁.DB的XP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尤其是DB的某些XP在微软的网站打了补丁后易出现该问题.用VLK版的SP2较少发生此类问题.
2.中了病毒.
3.内存的问题.
4.主机箱的电源,电容老化.供电能力不够,造成对温度比较敏感.就是刚开机,电容因为温度低,其容量下降.(此类问题最常见,占除XP版本及病毒外,90%的故障率都在这)
 前面三条的解决方法都知道.本人也全遇到过.最后一条故障率最高,但是80%的人当兼容性对待,实际上兼容性的问题在装机中就能短时间发现.这个故障只有将开关电源拆开,就会发现电容(DC12V)有鼓包和漏夜.只需更换就行,你的那个蓝屏就是电源对主板供电电压不稳,造成的蓝屏死机的问题.温度正常后,就好了.不过这个硬件问题不解决你会发现一天比一天难用的.最后看看CPU周围的电容有没有此类问题.
  本人的明基机箱就是第四条的问题.将就着用了两年.现象和你开始一摸一样,后来启动机器都碰运气.软件装了N遍,杀毒也杀了很多,最后认为主板有问题,最后就拆电源.发现三个DC16V的电容不行了,主板上的一个电容不行了,十元不到,更换后一切OK.而且本人把CPU旁边主板上原来空缺的电容都焊全了(厂家为了省钱,能少装就少装,其实电容越多,主板越稳定).

网友H:
主机箱的电源,电容老化.供电能力不够

网友I: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的电脑至少用两年以上了。100%是电容的问题,不是的话我送你一个主板。拆开机箱看一看,那些16V的电容屁屁有没有朝上鼓起? replace all of them!!!

网友J:
同意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K:
同意电容问题

网友L:
学到东西了。。。
这里高手真是如云哦。。。

网友M: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是电源电容的问题.zhengzheng分析的很全面。

网友N:
我认为是病毒,我就遇到过

网友O:
换一张XP的系统盘试试,你手头的那张系统盘就有问题。

网友P:
0x0000008E
错误分析:内核级应用程序产生了错误, 但Windows错误处理器没有捕获. 通常是硬件兼容性错误.
◇解决方案:升级驱动程序或升级BIOS.
0x0000007E:
◆错误分析:系统进程产生错误, 但Windows错误处理器无法捕获. 其产生原因很多, 包括:硬件兼容性、有问题的驱动程序或系统服务、或者是某些软件.
◇解决方案:请使用\\"事件查看器\\"来获取更多的信息, 从中发现错误根源.

网友G:
不要走弯路,只要电压不稳,反印出的都是硬件兼容的问题.
我朋友的网吧.有十几台用了1到2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结果全是电源里的电容屁股鼓了.换了OK!

网友Q:
   高手如云!! 学习的好机会!

网友I:
我有一个ZTE中兴通讯的ADSL猫时好时坏,也是电容屁屁鼓起,换了电容OK。注意了:对于各种电路板,根据俺检修的概率,凡是时好时坏故障的,第一怀疑电容,第二接触不良,第三谐波干扰,第四软件有病毒。

网友I:
以上检修步骤适用各种电路板,包括CNC、PLC、变频器、各种仪器电路板。

楼主:
在此非常感谢大家的宝贵经验,我今天把电脑里的电源,和主板全部拆下来了,仔细检查了,没发现电容有鼓包现象~~~然后又恢复了,把内存条也换了个插槽.系统也重装过了~~,基本上没装多少应用程序了,一连网又蓝屏,代码和原来一样了,关了在开就又正常了.装的系统是XP,SP2,电脑用了还不到一年了,原来一直就很正常了,硬件兼容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R:
装一个独立网卡,问题应该出自它身上

网友S:
系统重装就不关病毒的事了,也不是硬件连接的问题。会不会是兼容性或网卡或设置问题呢? 哈哈我也一外行。

网友I:
电容有问题不一定有明显的鼓包现象。你可以到电子商店买几个好牌子的1000uF/16V的电容,价格也不贵,就几块钱。可以先不拆主板上的电容,将买来的电容和主板上16V耐压的电容并联焊在一起,试试情况有没有改善,如果有改善,再将旧电容拆下,将新电容换上去。
    再不行的话,将内存条卸下,用橡皮擦擦掉金手指上的脏污。
    再不行的话,将主板拿到我这里来,俺免费为你搞定,搞不定呢,俺真的送你一个主板。

网友T:
一连网就蓝屏,你的ADSL有没有问题哦!

网友G:
芯片级维修: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1-20 7:10:00
    电容有问题不一定有明显的鼓包现象。你可以到电子商店买几个好牌子的1000uF/16V的电容,价格也不贵,就几块钱。可以先不拆主板上的电容,将买来的电容和主板上16V耐压的电容并联焊在一起,试试情况有没有改善,如果有改善,再将旧电容拆下,将新电容换上去。
    再不行的话,将内存条卸下,用橡皮擦擦掉金手指上的脏污。
    再不行的话,将主板拿到我这里来,俺免费为你搞定,搞不定呢,俺真的送你一个主板

-------------------------------------------------------------------------
 正确,实际上我上次换的五个电容,屁股鼓包的只有两个,有一个前面(挨着电路板的那面鼓了),另外两个,不细看看不出,细看有淡黄色的液迹(电容流过液遗留的微小痕迹).

网友U:
呵呵,看了主贴就知道是电容问题了,楼主问题解决了哈?

出现这种问题来问电工真是问对人了.

网友V:
是在没有进入桌面以前的."正在连接网络......."时发生的吗?

网友W(2007-01-04):
电源故障,你是在开机时就连ADSL的吗?电源没有稳定工作。
计算机是不是没接地,会有大约110V的感应电,造成了干扰。

网友X:
机箱接地,测量电话线.

网友X:
猫是好的吗?

网友Y:
装个网卡试试.

网友Z:
我的电脑最近发生类似现象,每天第一次开机时,出现蓝屏,死机,重启后往往又能正常启动。
受此帖启发,怀疑是电源问题,用以下办法检查确认:
每天第一次开机时,按压“DEL”键,进入“CMOS”设置,但不操作,等待几分钟,预热电脑,然后再复位重启计算机,这时电脑能够正常启动,不再蓝屏,因此确认故障原因是和电脑预热有关。
正准备更换开关电源再试。

网友AA:
够郁闷的!!!不懂!

网友AB:
有病毒是:卡,自动重启,这是系统安装盘自带的病毒.但不蓝屏,死机

网友AC:
主机箱的电源,电容老化.供电能力不够,造成对温度比较敏感.早晨刚开机,电容因为温度低,其容量下降,造成供电不足而产生错误.

网友AD:
芯片级维修
佩服
牛人当前,不得不服啊

网友AE:
哗!都是高手!今天我的机又中招了!帮忙分析下,早上上过金山的网站,然后发觉C盘之外的盘双击都打不开.下载07毒霸杀了8百多个病毒,现在双击文件夹后要求选择打开的程序.用右键单击会出现两个"打开"的选择项,只有一个可以打得开文件夹.郁闷!!!!

网友W:
病毒!系统破坏了.重装吧,要么就在DOS状态杀毒.

网友AF:
谢谢各位的宝贵经验,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