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求助!!!单股多芯电线横截面计算公式

楼主(2006-11-17):
有哪位高人知道导线的横截面计算公式,可以交流交流啊!!!

网友A:
[пD*D/4]*N

楼主:
谢谢邓生;
是四分之D,还是圆周乘以D之后再乘以D再除以4啊,是否可回复.

网友B(2008-11-18):
请教电线的单位截面积可以通过的电流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