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怎么将信号分给不同的设备

楼主(2006-11-17):
如果我们有不同的设备都要用到相同的压力信号,请问怎么共享这个压力变送器.

网友A:
如果是DC0-10V输出的,而且需要连接的设备输入阻抗符合要求(例如50K欧姆),直接并联就可以了;如果需要连接的设备输入阻抗不符合要求(太小),那么需要对信号进行二次处理。不过一般情况下DC0-10V信号接2个设备问题不大。
如果是DC4-20mA,设备阻抗非常小,直接串联就可以了;如果设备阻抗不符合要求,需要对信号进行二次处理。不过一般情况下DC4-20mA信号无法连接多个设备。

网友B:
加配电器即可。

网友C:
现在一般的压变输出的信号4-20MA比较多,如果输出阻抗合适的话,可以直接串联。根据我的实践,一般可以串联三个设备,应该够用了。如果需要给四个及四个以上设备提供信号,需要使用隔离变送器。

网友D:
用隔离配电器比较好,一入两出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找到了苏州朗利斯的配离器,一路隔离变送器两路,引线到七八米还是能采集到信号.不错!他们公司电话总机是0512-65861962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找到了苏州朗利斯的配离器,一路隔离变送器两路,引线到七八百米还是能采集到信号.不错!他们公司电话总机是0512-65861962

网友F(2007-01-22):
请问隔离变送器起什么作用么

网友G:
起到信号隔离和过滤.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电话.

苏州高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大鹏 13914037100
0512-61708706

网友H(2008-07-11):
台北顺一仪电的变送器,隔离器 转换器也可以,在大陆他的分公司是 昆山佳杨仪电,东西隔离很好,也可以去问问,0512-57787311.他公司的网站是www.acm8668.com  .

网友I:
电压信号并联,电流信号串联,想高级的话,用一入二出的变送器

网友J(2008-09-26):
你可以先找一种产品然后向他们求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