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可以挂几个由IM153-1组成的站

楼主(2006-11-17):
各位高手:目前小弟工程中遇到一个问题,打算用一个S7-300的PLC下面连接14个分别由IM153-1带数字量大概四十个,模拟量8个.不知道方案可行否,希望高手给予指点,也可直接加QQ:495014640详细聊,谢谢啦

网友A:
S7-300的PLC下面连接14个分别由IM153-1带数字量大概四十个,模拟量8个.不知道方案可行否,希望高手给予指点,也可直接加QQ:495014640详细聊,谢谢啦
个分IM153-1?不行
数字量大概四十个,也就两块32点的卡呀,模拟量8个一块卡就够了,用不到扩展亚,到底多少点呀

网友B:
楼主没说清楚,什么下面连接14个,如秦皇自控说的,要是就那几个点当然用不到扩展了,最好说清楚啊

楼主:
谢谢大家给我答疑
用一个CPU,下面的十四个站,共14个IM153,每个IM153连接四十个开关量,8个模拟量.就是不知道CPU能否忙的过来,或者我的方式不对,不能用一个CPU挂那么多.

网友C:
可以的,如果选用315-2DP,则可以挂16个站,其实是15个站。
选用317-2DP以上的机型,则可以挂32个站,其实是31个站。

网友D:
整个Profibus总线,所有设备有地址,不能超过126个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复,另外就是想问IM153-1与CPU的距离有限制吗?我有看到资料上写的不能超过1.5M?那样的话是不是太短了点?

网友E:
不是1.5M,是波特率1.5M,通讯距离与波特率的选择有关,一般PROFIBUS都选1.5M,通讯距离有上百米,具体可以查手册

网友F:
理论上126个没问题

网友G:
实际上对于S7-300来说总的IO点数已经确定,对于Profibus来说,理论上是126个,但是在符合网络个数的同时,你应该符合你的PLC所支持的最大IO点数,这从选型手册上已经能看出来。
如果通讯距离长的话可以添加中继器来延长通讯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