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上海交大教授面试学生时的题目

楼主(2006-11-17):
问时钟的秒,分,时三个时钟在一天中有多少次在一条直线上。大家可以想想!

网友A:
是在同一直线上,不是在同一位置! 懒的去想,提示下 哈哈!~~

网友B:
小时候做过,记得是只有在12点有严格意义上的三针合一,其余每个钟点上,只是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重叠的。

网友C:
好像是22次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兰色同学:不是三针合一哦~~~~~~

楼主:
24次,如果除去重复的直线是22.看来去交大的硕士还是大有人在。
开个玩笑,开心就好!

网友D:
小学题目

网友E:
就12点整那1次吧,其它的都有误差吧

网友F:
三点永远在一条直线上啊
没说明白

网友G:
 伟
      大
      的
      面
      试
      来
      自
      于
      交
      大
        ---虫子哲理,坚决执行

网友H:
一次也没有

网友I:
   坚

狼行其道哲理,正在执行。

网友J:
两针48次。三针两次

网友K:
想知道教授出这个题目的用意是什么

网友L:
只有一次.其余的都没能
我今天整整盯着俺家的表看了24小时.

网友M(2007-05-09):
看来会有陷阱

网友N:
没有一次,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一个平面内.

网友O:
还是楼上高

网友P:
楼上的楼上厉害

网友Q:
还有人说是小学题,是不是脑袋进水了

网友R:
我再来问一个:
问时钟的秒,分,时三个时钟在一天中能重合多少次?

网友S:
12点那一次吧,其余的23个整点应该都有误差的!

网友T:
次字的概念不对。
如果钟的齿轮最低要一秒动一次,则在0:0:0或12:0:0的一秒内会发生N次。
次取决于频率。

网友U:
两针0度和180度都算一条直线吧,,
如果这样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