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简单的判断电机好坏,

楼主(2006-11-17):
我一般用万用表和摇表,测一下,接地吗?相间阻值平衡吗?
我们公司一台10KV,1250KW的转子绕线电机,我怎么判别?????好坏,

网友A:
除了明显的能看见的以外好象只能用你说的.希望有高手能告诉你.我也学习一下.

楼主:
我见有人用什么直流电阻仪,那个东东多少钱一台?????

网友B:
只用万用表和兆欧表就可以测很多很多,向电器方面的测一下绝缘和相间阻值,但是要用数字表那样的话精度很高即使有匝间短路也能判断出来。运转中还要检测温升。三相电压电流是否正常。轴承之类的传动装置如果也要测的话听一下声音测一下温度别的我也不清楚了。
有条件的话也可以用直流电桥测试三相绕组阻值是否正常精度更高。
还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C:
我一般用万用表和摇表,测一下,接地吗?相间阻值平衡吗?

楼主:
我也这样测的,

网友D:
还是不明白
有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就是用摇表测一下,有没有5M欧以上,
用万用表测一下,阻值平衡吗????

网友E:
我们一般用摇表,测一下!匝间短路以前都使电桥测,麻烦,现在都不测.然后通电试转,还是不可以,就找人拉走修理!

网友F:
思维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