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FIX与西门子PLC连接开关量所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6-11-17):
为什么我用IFIX3.5与西门子314连接,读八个布尔量的DB表,SI7驱动里面设置为开始地址DB1,2结束地址为DB1,3 数据格式为(BYTE),在IFIX数据库里面只有第一个布尔量可以访问?其它的都说不能连接?我最后只好在PLC中建了八个DB表,每个DB表存一个开关量,而且每次重启IFIX都要打开数据库重新输入I/O地址??

网友A:
DB 块确实不太好用 上次俺也遇到过麻烦 最后也是用了多个DB块才解决问题

网友B:
使用OPC方式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