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无扰切换-------
求助反应堆 急

楼主(2006-11-17):
我做锅炉过程控制,实现水位、压力、负压等控制。PID算法用LG120的PLC做。当从手动切换到自动时,自动调节不跟随手动时的工况调节。即使手动平衡了再切换到自动还是从头开始积分。如何实现PID无扰切换,
别人说:"PID块的寄存器,应该有一个是手动控制输出,一般的PID手动输出和自动输出不是一个,上位软件的手动输出直接控制AO点,当自动切手动的时候把AO的值送给PID块的手动输出寄存器就可以了。”
LG也有一个手动自动切换,用手动输出跟随如何实现手动转自动的无扰切换,即在手动输出的基础上开始PID,而不是从零开始增加输出。

网友A:
一般情况下,PID有一个参数,就是设置切换参数的,只要是手动到自动,他会自动跟踪,你好好在里面找那个参数

网友A:
PID有两种工作方式,一个是位置式,一个是绝对式,这要你把这个参数修改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