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海泰克与变频器通信

楼主(2006-11-18):
我有一台海泰克触摸屏和一台三肯变频器,两者之间如何通信,通信线该怎么做?

楼主:
通过编写巨集指令实现与变频器通信,通信线接9针串口,1接正,6接负.

网友A:
这样比较麻烦

网友B:
如果是sanco-e series的,hitecd触摸屏上有集成的驱动,直接连就可以.
外线连接:485方式,9pin 1+ ,6-, 25pin,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