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的问题

楼主(2006-11-18):
各位:
我在数据传送设定的打印设定中,控制字和结束位都采用了PLC内部的寄存器地址,结果在V4.30版的Proface系统中,造成HMI显示不正常。
由于与先前采用相同的程序,预计是由于HMI的硬件版本问题(从6.2到7.2的软件版本都试过了,结果只要设定PLC内部的地址就都不能正常显示),所以请问谁能给出一个解决方案?

网友A:
重换个屏

楼主:
不是屏的问题,我试了10台,只要是v4.3的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