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打开后工具栏无法工作!

楼主(2006-11-18):
今天我打开concept2.6时,不知道为什么菜单下面的工作栏都不能用,点上没反应,请问是什么原因?
我重装也出现一样的情况!谢谢各位高手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A:
以前我同事的机器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最后把机器重装了一下!
具体原因也不清楚!

网友B(2007-07-14):
我这次也碰到了这种情况,最终是系统中毒,软件也不好使

网友C:
是不是没有授权啊

网友D:
系统软件冲突

网友E(2008-10-03):
大仙们,回答问题具体点啊   讲讲怎么具体怎么操作哇     一个个说的这么笼统 我们这些初学的怎么能明白呢

网友F:
跟PLC的授权有关,我们在用的时候施耐德技术人员给我们了一个文件,才能用的

网友G(2008-11-03):
应该就是授权的问题,以前有人问过

网友H:
中毒了,尤其施绿色免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