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ADAM问题

楼主(2006-11-18):
各位好,谁可以送一份<<数据采集系统应用与编程>>电子文挡?我刚接触数据采集模块,最好送一些编程的安例.
我还有两个问题:1我使用232to 485的转换器,其中485 上有TDA\TDB\RDA\RDB4条线,如何与4012相连接?我使用TDA,TDB连在4012的Date+和Date-上,通过4000/5000untility(V1.21版本)没有搜到.
2 请问在连线是4021的D+\D-与485的接线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吗?
shibaoyou-1981@126.com

网友A:
一般是 A 接 - 端, B 接 + 端.

楼主:
 GaryLin,你好
        我用的232-485的转换器,485上有4根线,TDA\TDB\RDA\RDB
连接时是否应该TDA\RDA\短接连接DATE-,TDB\RDB短接连接DATE+
请指教

网友A:
是的.(Data, not Date)

网友B:
应该是用转换器上的DATA+、DATA-与4012上的DATA+、DATA-连接,然后用4000Utility可以找到。

网友B:
你所说的485上的那四根线是422接口

网友A:
請看一下轉換器上有沒有 Data+, Data-; 有的話如樓上所述, 直接將 Data+ 相接, 另將 Data- 相接即可.
若只有 TDA\TDB\RDA\RDB 的話, 應該同之前所述.
註: RS-485 也有四線式全雙工的, 但較少見.

楼主:
GaryLin:您好
正象你所说的,我的的确是4线的,不过我短接后找到了4012模块,十分感谢!同时谢谢各位的关怀和帮助

但是我又想到一个问题,4线制的不就成了双工了吗?我短接了就成了半工了,这样会影响通讯吗?应该如何避免?

网友C:
通讯一般不会收到影响,只是如果设计到编程的时候你按照2线的半双工的就可以了、

网友A:
這樣的確只能當作半雙工的 RS-485 來用, 但這也是最常用的方式, 全雙工的反而較少用到. 寫程序時注意一下, 別兩邊同時發送數據出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