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编码器

楼主(2006-11-18):
我入电工不久,想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
  编码器不和PLC连接能够单独使用吗,它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A:
编码器不用跟PLC相连,照样使用,它反馈的信号回到数字IO板处理.

网友B:
  输出的一般是矩形波。可以变频器连接使用。

网友C:
编码器与PLC的作用要先弄清楚,编码器是发出信号,PLC是用来接收信号的,然后用于控制。
编码器除了与PLC连接,还可以与计数器、变频器、触摸屏(人机介面)等连接。

网友D:
什么是编码器啊?怎么不懂

网友E:
光电编码器有增量式编码器和绝对值型编码器,增量式编码器输出脉冲数,而绝对值型编码器输出二进制编码或格雷码。增量式编码器可与计数器、变频器等连接,与变频器连接时,形成闭环控制系统,可实现速度上的精确控制。

楼主:
由于现场使用环境恶劣,为了限制回转角度,(现使用接近开关效果不好,经常误动作).想引入编码器参与控制,随便可以自己学习一下.特请教具体该如何操作.

网友E:
你可以选一个绝对值编码器,再加一个普通DC24V输入模块。既然是用在回转角度检测上,编码器分辨率最好选180、360或720角度输出型的,便于计算。当然不是角度输出型的也可以,只是计算时稍有误差。将bit0,bit1...bit(n)接到DC24V输入模块输入点。编码器是以格雷码输出的话,在程序中将格雷码转换为二进制,再读入累加器。选编码器的话,不妨问问上海德事机电:021-63831232 张女士

网友F:
我建议你选择凸轮开关更实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