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6-11-18):
以前没做过,想请教一下,人机与变频器通讯该怎么做,要注意什么问题,
其中的难点在哪里.变频器的通讯参数都有,是否要编通讯程序.

楼主:
有人做过吗?请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使用组态软件,有现成的驱动程序。变频器的厂家也提供了例程。

网友B:
WeinView触摸屏有与丹佛斯等多种变频器通讯的成功案例,技术咨询:Homelee79@hotmail.com

网友C:
请问用的什么型号的变频器,主要是看变频器的协议了。

网友D:
这是一种常用的功能了

网友E:
走MODBUS吧~EVIEW里面有设置的,不知道可不可以行的通,一直都没有试过,INV是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F:
只要具备兼容的通讯协议就可以。 HMI画面映射变频器寄存器地址。 redlion126@126.com

楼主:
我用的不是常见的变频器,可能你们也没用过,采用的是485通信,四芯接口:1.VCC  2.A-  3.A+  4.GND  。
   通讯协议是 HFinverterRS485  .我对这些东西不太熟悉,希望有知道的朋友详细解释一下。具体的操作过程。

网友B:
惠丰变频器,常见的!Modbus协议!和WeinView触摸屏连接很方便!技术咨询:Homelee79@hotmail.com

网友G:
我用过Weinview带两个INVT变频器,用modbus协议.
程序写在触摸屏里,用在纺织机械上,主要注意对变频器的寻址一一对应就好。

网友C:
其实这个和用什么变频器没有关系的,主要还是协议的问题,如果你用的协议人机里面已经有了,那就比较简单,如果没有,那就会麻烦一点,需要开发协议了。
MSN:luren118@hotmail.com

网友H:
发点有使用价值的啊,谢谢

楼主:
给WINDOWS79的朋友发了邮件,可是被系统退回,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烦请你在这里详细给说一下,或发邮件到我的邮箱:WZG19740221@163.COM   真是麻烦了,谢谢你

楼主:
通讯线用什么样的,能自己做吗,连接后怎么操作,屏的程序要注意什么

网友I:
什么人机?

网友B:
下面引用由聚沙成塔在 2006-11-21 17:25:00 发表的内容:
  给WINDOWS79的朋友发了邮件,可是被系统退回,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烦请你在这里详细给说一下,或发邮件到我的邮…
--------------------------------------------------------------------------------------------

不好意思,我出差了,晚上刚回来,我会及时和你联系!

楼主:
谢谢WINDOWS79.等待中……

网友J:
昆仑通态支持NTOUCH支持很多变频器,www.mcgs.com.cn